[电动] 跟风上的雷力迅无刷电动扳手。

楼主(2021-02-01):
到家了,常规先消毒。

大概25厘米高

16厘米

握着还不错我刚刚好。

切换开关就是转一下就停

重量2.685千克

上一张看不清,在楼下超市称(约YAO)的,
声音不错。除了充电器电池,其它 什么配件都没有。
这充电器可是真轻啊,忘了YAO了。改天再配个吧。
自己家用,当冲击螺丝刀用,平常用的不多,无所谓多大的电池。
能不能拧轮胎螺丝不重要。重要的是便宜,哈,28元到手。可以了。

网友A:
我26.32到手,终于在论坛又学到薅羊毛的新招式了
我下单买了套筒,今天试试能不能打下车轮胎螺丝。据说是能打下来的,如果能打下来,家用无敌。

网友:
这个是冲击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6.32到手,终于在论坛又学到薅羊毛的新招式了
我下单买了套筒,今天试试能不能打下车轮胎螺丝。据 ...

呵,试试吧,具说这个要拆了重新上下油,它的开关比我的威克士的好用,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是白给么,28块。卖家要亏掉底裤子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试试吧,具说这个要拆了重新上下油,它的开关比我的威克士的好用,不知道为啥。 ...

齿轮箱和打击头上加上高温润滑油你会发现声音更好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试试吧,具说这个要拆了重新上下油,它的开关比我的威克士的好用,不知道为啥。 ...

我就把头子四颗螺丝拆开把轴头打了点黄油,机头轴一点油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26.32到手,终于在论坛又学到薅羊毛的新招式了
我下单买了套筒,今天试试能不能打下车轮胎螺丝。据 ...

请问是什么薅羊毛的新招式?也想学学。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薅羊毛的新招式?也想学学。谢谢

哈哈,就是把所能打折减免的招式都用上,领券、满减、淘金币、红包、返利、退差价,这些统统都用上。
以前没玩过满减,这次18到手往复锯,26到手无刷扳手把这些招式都用完了。
满300减30,下单后把凑单的退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就是把所能打折减免的招式都用上,领券、满减、淘金币、红包、返利、退差价,这些统统都用上。
以 ...

哇,燃烧大脑的玩法呀!

网友:
隔壁论坛好多再出售攒钱了。
看到晶思达马刀锯没电池、没充电器卖60,还有人买了
所以我的没标签电扳手不退了,要卖家发一套标签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6.32到手,终于在论坛又学到薅羊毛的新招式了
我下单买了套筒,今天试试能不能打下车轮胎螺丝。据 ...

试过,确实能拆小汽车轮胎螺丝

网友:
8块钱一斤,这价格超级实惠啊

网友:
发个购买链接

网友C:
你的怎么是黑色,我买了2把都是红色,颜色不重要,就是充电器这货太轻了,想办法改一改或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就是把所能打折减免的招式都用上,领券、满减、淘金币、红包、返利、退差价,这些统统都用上。
以 ...

这行为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怎么是黑色,我买了2把都是红色,颜色不重要,就是充电器这货太轻了,想办法改一改或换掉 ...

还有黄色的 用的话还是黑色耐脏

网友:
我换输出轴拆开发现打击块那里没有一点油  要加点

网友:
这个称单位应该是 斤!

网友:
16块到手的,橙色,羡慕这白色啊。。。。。不过那个头晃得厉害啊,买了个通用转换头,接批头,晃来晃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