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失效的松下空调电容器+儿童音乐胡萝卜手机玩具加灯光

楼主(2021-02-01):
前段时间自己修空调,检修下来是外机压缩机电容坏了。
在仓库找旧空调外机拆了几个电容,其中有一个拆机的松下电解电容几乎没有容量了,拆开研究一下。
暴力锯开,发现电极已经烧断了,这应该是失效的原因。

暴力撤掉上盖,一侧极耳正常,另一侧已经烧得看不清铝色了,而且被树脂状凝胶物体覆盖,经历过高温的样子。

下方电极卷绕层倒是基本正常,有一圈颜色较深的圆环,同样也有树脂状凝胶析出。

看得出来电极腐蚀严重,另一侧电极很完美,
根据铝壳鼓起和内部电解液干涸,可以推断出这颗松下的电解电容经历过很高的温度,最终烧断了铝箔极耳失效。

小朋宇的音乐胡萝卜手机玩具,没有灯光,不够炫酷,拆开看看能不能加上灯光。

硅胶胡萝卜靠螺母和螺丝固定,可以拆下来消毒,这玩意可以用牙咬,所以需要消毒,大牛屎芯片

质量比较差的单面树脂板,非常脆弱,开关负责硬开机和大小音量切换

除了电池仓和硅胶胡萝卜是靠螺母固定,其它都是自攻螺丝,
装配厂妹们估计大力,拆开基本上都滑丝了。

看了一下走线,音量切换是往喇叭上串联一颗10欧姆的电阻限流,
焊盘预留了两颗led,加灯光没有难度了。

这个按键手感还行,硅胶膜有点挡住牛屎了

翻出来薅羊毛的贴片led指示灯,0603和0805掳了600粒,

焊工一般,选了0805封装的高亮黄绿贴片led,其它颜色用在这里不合适

上电正常,有音乐就有灯光,音乐停止灯光也熄灭,完美

合上外壳,虽然不够炫酷,但也够用了哈哈。

最后,薅羊毛掳了6+6只铜鼻子,10和16各6只,好像没啥用,但是有免费羊毛不薅有点说不过去啊哈哈。

网友A:
铜鼻子给个关键字,也想去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鼻子给个关键字,也想去薅点

我是在凡客电器直营店用红包免费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凡客电器直营店用红包免费掳的

拼夕夕吗

楼主:
淘宝。。。。。。哈哈,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哈哈,质量还可以

网友B:
电容那个引脚看着像是腐蚀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那个引脚看着像是腐蚀断的

是的,电容外部的引脚是腐蚀断的,内部的铝箔是烧断的,有烧黑融化的断面

网友:
铜鼻子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凡客电器直营店用红包免费掳的

给链接吧,比较感兴趣

网友:
看标题,以为开杂货店了。。。。

网友C:
有点像一个遥控器

网友D:
这个是油浸电容,不是电解电容。。。里面就是绝缘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油浸电容,不是电解电容。。。里面就是绝缘的油。

看外壳印字貌似是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一个遥控器

是的,小手机遥控器造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