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是如何实现5V充电的?

楼主(2021-02-01):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一般是由3或4个锂电池串联实现的,但是充电却只需要使用普通手机充电器,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非常好奇,有了解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DC-DC boost电路升压

楼主:
谢谢,你是说先将5V升压到12.6V,然后给串联的3节锂电池充电,那应该还需要均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说先将5V升压到12.6V,然后给串联的3节锂电池充电,那应该还需要均衡吧。 ...

比较简单的被动均衡的原理:均衡电路检测到某一串电池超过均衡电压(比如4.2V)时,就给这串电池通过一个电阻放电,其他还没有达到4.2V的电池继续充电,直到所有电池都达到4.2V就是均衡完成了。

网友A: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只有3串锂电池,哪有4串的?4串搭上去让车里的东西全毁

网友:
升压充电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只有3串锂电池,哪有4串的?4串搭上去让车里的东西全毁 ...

4串理论上更耐用,电压保持14.4v,单体3.55v,还不怕反充电。三串长期满电状态,怕反冲,用不了多久就得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串理论上更耐用,电压保持14.4v,单体3.55v,还不怕反充电。三串长期满电状态,怕反冲,用不了多久就得 ...

还是磷酸铁锂的好搭配一点。

网友(2021-10-12):
引用 网友B:
4串理论上更耐用,电压保持14.4v,单体3.55v,还不怕反充电。三串长期满电状态,怕反冲,用不了多久就得 ...

你这个电压的充电板只能现做了更耐用的道理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