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解平安好车主定制的蓄电池性能分析仪

楼主(2021-02-01):
就是那么来的,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夹子挺狠

背面

根据上图标签里的标准ty(天宇),大数据分析,估摸应该就是南京天宇出品的这款,网图

下4颗螺丝,开壳一览无余

2片运放op07

可见主控大脑单片机stm32f101,开关帽子管ftp540,7015稳压,等芝麻绿豆

7660电源转换,

6209A,3.3v稳压单片机供电

板上日期20200513,还挺新的

另一面,空空去也

屏幕大小,可从pfc上看出12864

就这样,东西是好的,什么拆完什么装回,谢谢观看

网友:
u1被厂家贪污了

网友:
买保险送的?

网友:
可以测18650锂电池内阻吗?

网友:
夹上车电瓶测测呢

网友:
楼主指纹清晰可见

网友A:
4线,哪根有频率输出?我拆过2个同类,简单画过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线,哪根有频率输出?我拆过2个同类,简单画过线路。

一个夹2根线其实是监测有没夹紧而已,我也有,直接把2跟线焊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夹2根线其实是监测有没夹紧而已,我也有,直接把2跟线焊起来了

你意思是4线,2线没啥区别?我没试过4改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4线,2线没啥区别?我没试过4改2

你是说这4根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4根线吗

对,开尔文夹。
你若是焊起来,就不知道准不准了。会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开尔文夹

那你看8楼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8楼回复

我就是没明白才问。焊起来不影响准确度?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没明白才问。焊起来不影响准确度?有机会我试试

你看这个夹子,上下鳄鱼口不是相通的,图片这里是黑色线,红色线焊在上面!
比如红色夹到了正极,而下面黑色夹到了电瓶外壳,这设备就会说电池没夹好,这功能仅此而已

看显示屏消息
看显示屏消息

这是我发的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786

网友:
11111111111111112332432梵蒂冈梵蒂冈飞得更高峰电饭锅规划梵蒂冈韩国

网友:
四线是开尔文测量法,精密测量必须是四引开尔文线夹测量。这个仪表是用电导法测量电池的,质量过关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四线绝不是监测有没夹紧电池的。

网友:
我也首回见没夹好会提示。也无试过没夹好。
可能4线还有其好处,不仅仅给提示。

网友:
开尔文线

紫薯布丁.exe

网友(2021-05-30):
引用 网友A:
对,开尔文夹。
你若是焊起来,就不知道准不准了。会影响吧。

看来是我也想多了,。

网友:
这个是靠被测电池供电的,没夹好,或夹错会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