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这个可以换手机电池吗

楼主(2021-02-01):
一个救生锤,买了就没用过。本打算扔了。可是被坛子带歪了,总是想着拆着看看,倒腾倒腾。
拆了看看,1,2线头接着开关,3.4线头是usb充电口。
板子反面三四个led灯,5号线连着另外一个板子,上面三个led灯。
电池如图。
可不可以把电池换成淘汰的手机电池?老诺基亚的。
若是换,是否要拆一个万能充板子进去?
还要加电阻啥的吗?

请大侠指教。

网友:
完全可以替换啊

网友:
手机电池本来就是锂电池,和你这个一样的电压,只要壳子放得下就行了,不用改什么

楼主:
什么不用加,直接替换电池就行?

网友:
只要尺寸合适,可以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