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个关于锂电串联供电并联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2-01):
之前在论坛里保存了一张锂电池串联供电并联充电   后面又买了块最高到28V的可调模块  我想利用这个电池电路端输出到电路板IN端8V   使其可以最高可以28V输出然后有点迷糊了 想问下  如下图    按照接线图将电池电路的输出接入到电路板的IN端的话   这样给锂电充电时(用mircoUSB口)会不会有问题?

求各位大神给指个明路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充电呢?串联充电不可以吗?如果两个电池相差太多,这个方案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呀?
如果两个电池性能接近,差距不大,串联充电也不影响什么呀!
你这用开关吧电池切换成并联,保护板不保护吗?能上电就有输出?一般的保护板触发保护,或者初次上电,都是需要充下电,才能解锁,才有输出的。
你这个开关从并联切换到串联,输出直接就有电了?那你这个保护板,保护的什么呀?电池掉电不保护?掉串不保护?从不关断输出,那它啥时候能起到保护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充电呢?串联充电不可以吗?如果两个电池相差太多,这个方案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呀 ...

这种保护板有可能就是过放电(低压)保护,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充电呢?串联充电不可以吗?如果两个电池相差太多,这个方案也不解决什么问题呀 ...

这是电池保护板的资料

网友:
有保护板就没事,并联时保护板会关闭输出

网友:
两个电池各配一个保护板

网友A:
这个板上,也没有bm节点呀?这就是单节锂电保护板,背面还有零件吗?这板子也没有看见放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上,也没有bm节点呀?这就是单节锂电保护板,背面还有零件吗?这板子也没有看见放电保护 ...

这是单锂电的升压板,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我之前就有这样的设计/哈哈哈
可以用2路开关改变串并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