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线性电源XD1722到手拆

楼主(2021-02-01):
到手就拆,看看还不错,3A双路30伏,应该足功率,没虚标,基准2dw232金封,没用431,滤波63伏4700,电位器多圈,7107硬封,独立

网友:
请问多少钱一台?

楼主:
昨天晚上,试机右侧一路限流2.12安到10毫安调节顺滑,左侧一路出现电流小到150毫安突然变大后恢复,直到10毫安,中间发生多次,旋钮估计有问题,两路电压调节平稳顺滑,看来还是建伍电源的PSR3610A的好用,输出极其稳定,这个电位器出问题会给调试设备造成损坏,如何避免这样的突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