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佰能简陋笔记本

楼主(2021-02-01):
亲戚笔记本,说是开不了机了,拿回来,通电,按任意键开机,然后迅速自己关机
判断键盘坏,先开拆

就是这个东西,拆开12颗螺丝,撬开后背板
涌入眼帘的是这般东西

说实话,立马有种不想继续的冲动
这尼玛就是安卓平板

极其简陋

拆完主板,露出了键盘。。。。。。。。。。。
你好歹用颗螺丝塞i,搞这种。。。。。

只能破拆的节奏

而且拆了就不能和原来一样换修的到位了

两个字,真NIMA 垃圾
定了键盘,陶包只有两家卖这个东西
垄断啊,这是,一个破键盘130,幸亏不是用我的Q
货到换上,问题解决

网友:
直接判断键盘问题,而且换了就好。厉害!

网友:
山寨的,没听过啊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什么键盘会引起笔记本电脑开机即关机?

网友:
品牌笔记本有的键盘也是这样,用烙铁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为什么键盘会引起笔记本电脑开机即关机?

电源键设计在键盘上,这电脑键盘的质量又很差,算是通病了。一出问题,就相当于一直按着电源键不放,反复开机关机。

网友:
中柏开始是做pad后来都升级成电脑了

网友:
你这台比那个什么之前问背光IC那台笔记本好多了。

网友:
好歹还是ssd,win10本,轻办公还是可以的,看个文档看个电影没问题

网友:
真正的柏能,当年的PCI显卡有它的身影,芯片的标记是人字形的三对棍儿,找了半天楞找不到那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