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热水器的开机屏闪奇怪故障

楼主(2021-02-01):
朋友一台海尔电热水器,开机屏幕闪,继电器一下一下的不停通断。

屏幕在其他机器上测试过正常

电源板和控制板上一共4组线,一组是5v供电,一组是控制板到继电器的控制信号,一组是温度传感器给控制板的信号,还有一组是lm358输出的漏电保护控制信号。

一开始肯定是怀疑+5v供电有问题,结果测量+13v,+4.85v很稳定。
然后怀疑温度传感器故障,用热风枪加热传感器,结果偶尔能开机,持续加温后显示e2超温,说明能检测温度变化,温度传感器应该没有问题。
接着怀疑是漏电保护电路的问题。查外围元件正常就把lm358换了,结果也没用,在故障时测漏电保护电路到主控板引脚电压未变。

一筹莫展,在论坛求助,大部分网友都说是电源。确实很像是电源波动引起的主控工作不稳。但是测量7805输出4.85v很稳定。
于是用稳压电源调到5.01v接到7805输出端,结果控制板显示正常
仔细看104的瓷片电容紧贴7805的散热器。怀疑瓷片电容失效了纹波过大。而且7805的输出稍稍低了一点点,正常应该是4.95左右。

不想查是哪个个元件的问题了,把7805和它前后的两个滤波电解两个瓷片电容全换了

代换后电路工作正常。

分析,可能7805或者后面的滤波电容不良,所以虽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比较稳。但可能纹波干扰比较大,导致控制板单片机工作不稳。如果上示波器可能可以看出来

网友:
我新买的洗衣机版也有这个问题,电机动一下屏幕就闪一下,我就怀疑是电源滤波不良,高频干扰到显示板

网友:
不用示波器也可以的,有万用表带频率计的串联一个10K电阻直接测频率,结果是100HZ就是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