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小玩具-家用电动螺丝刀充电式电动起子小微型迷你螺丝批螺丝刀

楼主(2021-02-01):
买了个小玩具-家用电动螺丝刀充电式电动起子小微型迷你螺丝批螺丝刀

商家宣传图片

买回来的实物

说明书没什么实质性内容

外观,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配的批头及充电线

充电

充电电流0.84A

开拆

主机部分

18650   1300mAh锂电池

应是充电保护板

控制电路板用微动开关控制正反转

用的3.6V  130微型直流电机

控制板元件面,在充电时按钮不起作用

用了二级行星齿减速,齿轮齿圈是金属的,还不错

试用了一下感觉还行,做工感觉还比较精细,遗憾的是没有力矩调节,总体满意拆拆小东西蛮好,上木罗钉什么的就不行了
END

网友:
拆小螺丝还行,
上小螺丝 没扭力调节或者自动停
那是上一个劈一个

感觉价格还是有些高30多了
49就可以上 一体手柄那种,能松紧木螺丝了

还有10元左右的那种更鸡肋
外形比较粗 用的6mm披头 小螺丝用着别扭,大螺丝拧不动

网友:
应该挺实用,不错

网友:
优点可圈可点,金属齿轮耐用,18650锂电池方便更换,塑料外壳冬天不冰手~
缺点也有,好像没有主轴锁止大力扭动是否会空转拧不动螺丝,木有照明灯珠,最重要的是人肉可调扭矩不太可靠

网友:
有主轴锁就值得买。最先几圈和最后几圈可以手动

网友A:
齿轮箱设计的挺好的,这么好的小工具昨只配一个批头?能配十几,二十个寸比头就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设计的挺好的,这么好的小工具昨只配一个批头?能配十几,二十个寸比头就高级了。 ...

有1个 15个 30个批头选项,主要手头这类批头太多了,所以只买了带1个批头的

网友:
看着还行,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个 15个 30个批头选项,主要手头这类批头太多了,所以只买了带1个批头的 ...

我也是说,这么好的工具,咋只带一个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金属齿轮波箱。好评。

网友:
嗯,看起来不错,想弄个玩玩。

网友:
手机上小的螺丝    还不如直接用螺丝刀  拿在手上太重了

网友:
买了一个差不多的工模的,没用几次充电口就坏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多少钱

网友:
P夕夕   10块买了一个可以变型的  同牌子  也是18650的电池  不过是塑料齿轮   拆电脑上的螺丝  玩具的螺丝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多少钱

带一个批头的是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