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慢更,PM981搬板

楼主(2021-02-01):
(有没有人搞过的?)搞过没有可能性的我就不搞了/////:giggle:
两个盘,一个PM981烧了供电,底板短路了
一个PM981A,掉固件,设备管理器黄色叹号

固件是放FLASH里面还是主控里面?

网友:
搬马扎子慢慢看

网友:
固件在闪存里面!

楼主:
那我明天试试看

网友A:
搬主控 班颗粒/标记好颗粒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主控 班颗粒/标记好颗粒位置

恩,先搬颗粒看看效果

网友:
我记得说高温能让flash掉数据,如果固件在颗粒里的话,风枪吹下来的时候

楼主:
准备合体

楼主:
暂时失败,没有认出盘符

网友B:
三星只识别1024M的 我这有办法搞
不过你这种的。。。不好说

楼主:
怀疑提到主控不匹配,又把我一块原来坏主控的981A-000000的新盘搬了过来,成功修复

这个981的和主控一起封存起来,以后再用

此贴d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提到主控不匹配,又把我一块原来坏主控的981A-000000的新盘搬了过来,成功修复

但是 好像是 初始化了?读写都是0GB,那数据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提到主控不匹配,又把我一块原来坏主控的981A-000000的新盘搬了过来,成功修复

主控当然要和颗粒一起搬才行啊/固件参数匹配

网友(2022-07-31):
引用 网友B:
三星只识别1024M的 我这有办法搞
不过你这种的。。。不好说

大佬打扰下,今天PM963 1.92T,掉固件只识别1G,Polaris主控,SSV3颗粒,请问能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