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 博世3.6V无绳钉枪-PTK3.6LI

楼主(2021-02-01):
近日入手博世3.6V锂电微型钉枪,买之前做了些功课,但发现论坛里没有拆机可供参考,于是乎来个首拆吧

开始上图 整机图

随机带了一盒枪钉,宽度是11.3mm,高是8mm,常规的订书钉是14mm宽,博世原版耗材39一盒,老A有同款6元一盒(11.0mm)

充电器电流比较小 只有400ma,可以升级下换个2A大电流的

拆开整体布局较为工整,不失大厂风范

马达好像是380的,电压3.6V 定制款

电芯算是良心的 用了三星15Q 动力锂电池 1.5AH的芯先用着,后续有升级空间;

博世钉枪的标签

底部装钉

打了几个纸板,薄木板也没问题,试过了硬木和地板则打不了,描述中说明面向的是轻型使用场合,适合花店或者场景布置等等

至此 拆机结束 跟需要入手或跟风的给个参考

网友:
和气动的钉枪还是不能比,用途不一样

网友:
这就是个电动订书机,它的配件列表就是两个订书机配件

网友:
订书钉?能用来钉书吗?

网友A:
外壳标称1.3AH里面电池1.5AH? 这种负虚标的厂家不多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壳标称1.3AH里面电池1.5AH? 这种负虚标的厂家不多见!

大厂都是这样,因为你拿去检测的话可能达不到1.5Ah,可能只要1.4多而已,这样他们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标1.3Ah大家都可以躲过很多不必要的争议,毕竟有很多钻空子的官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标称1.3AH里面电池1.5AH? 这种负虚标的厂家不多见!

电池的标称容量放电倍率很低,实际工况很难按照哪个倍率放电,所以大厂出厂的电池包标称容量都比电芯的容量小,基本换算约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都是这样,因为你拿去检测的话可能达不到1.5Ah,可能只要1.4多而已,这样他们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标1. ...

不像国内杂牌电动工具 动则几千几万容量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射钉初速能到多少焦耳?

网友:
自首去吧,肯定超过1.8焦耳了,争取个无期也好

网友:
我也买了个类似的钉枪,国产百锐品牌,力量挺大的,接口能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原装细钉不太好用,我已经磨钉仓改打1008J气钉枪钉,好处是钉好买通用性强,钉也粗,改了2000MA的动力电池。

网友(2021-03-04):
的确是给大型订书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都是这样,因为你拿去检测的话可能达不到1.5Ah,可能只要1.4多而已,这样他们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标1. ...

是受西方法律的威慑所作。国内厂商随便标没人管的。

网友:
做沙发蒙皮用的

网友:
打这种钉用那种十几块的机械弹簧钉枪就好了。。能干的事情不比这差。。0.3的薄铁皮都能打。。

网友(2024-07-13):
大号订书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