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锅换磁钢

楼主(2021-02-01):
店里用的电饭锅用了有好几年了吧 前几天我妈说煮饭煮不熟了 夹生的 我拆开调整了一下开关杠杆 好一点但效果还是不理想 于是某宝下单了磁钢 7块钱3个 今天到了 换上 明天煮饭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A:
换下的磁钢拆开看看,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的磁钢拆开看看,也许有惊喜?

能有啥惊喜?两块磁石,两根弹簧,没别的东西,铝皮,铁皮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的磁钢拆开看看,也许有惊喜?

拆了 没啥惊喜  里面有没有磁铁都没注意就扔了

网友B:
里边是一个无磁的磁体和一个居里磁体还有俩弹簧。铜片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的磁钢拆开看看,也许有惊喜?

要看啊,这里呢

网友:
对啊,这玩意出故障之后就有煮饭开关按不下去或者饭煮不熟的问题

网友B:
有时候夹生饭,只因为锅底不平或者炉盘上有一粒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夹生饭,只因为锅底不平或者炉盘上有一粒米

能煮熟 就是一直溢锅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煮熟 就是一直溢锅怎么回事

米饭的话,加点香油试试

网友:
简单的结构,但是最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里边是一个无磁的磁体和一个居里磁体还有俩弹簧。铜片等等

用过一个纯机械的电饭煲
按下煮饭开关,水开后须要手动扳动开关断电。
拆开,2毛钱换了块磁铁,虽然具体温度未知,但是问题解决了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个纯机械的电饭煲
按下煮饭开关,水开后须要手动扳动开关断电。
拆开,2毛钱换了块磁铁,虽然具体 ...

貌似是吸死了,不对啊,根据我理解,应该是磁钢部分有感温性,有个居里温度,一般是103°c到这个温度,磁钢失磁,自动释放,换的磁铁能这么准?

网友:
磁钢是有温度值的,按原来的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吸死了,不对啊,根据我理解,应该是磁钢部分有感温性,有个居里温度,一般是103°c到这个温度,磁 ...

无磁的那块铁的居里温度是103,磁钢不是,高得多,不靠它感应温度,普通磁铁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无磁的那块铁的居里温度是103,磁钢不是,高得多,不靠它感应温度,普通磁铁也行 ...

怀疑过了,应该是,否则,就该磁铁在最上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疑过了,应该是,否则,就该磁铁在最上边了

最简单的逻辑:如果磁铁的居里温度是103度,那么电饭锅就都是一次性的,因为做一次饭之后磁铁就没有磁性了,永久磁铁失磁之后不可能自行获得磁性,必须用充磁机充磁后才能恢复。

楼主:
更换磁钢以后2周多用下来 煮饭ok了

网友E:
楼主站内的P一下商品链接你买的真便宜。我找到的都是7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站内的P一下商品链接你买的真便宜。我找到的都是7块钱一个。

店名叫上海IC配件 我微波炉上磁控管 转盘啥的也在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