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日本ATAGO H-50爱拓测糖仪

楼主(2021-02-01):
顶部用螺丝调节刻度线的高低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能调节到0

测试滴了酒精和糖观察刻度好像没反应 里面没电路 也不知道靠什么测试的,我就想能不能把那个刻度去掉 改个放大镜?

楼主:
装回去调节螺丝 可以归零了

网友:
靠对比折射率来测糖度的吧

网友:
会不会类似毛发湿度计,里面有一个溶胀树脂微动零件,大概显示糖水溶液数值。里面光学结构,可以当电路板维修放大镜。

网友:
以前测机床切削液浓度用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通过旋光性来测浓度,纯光学仪器,没有电路的。糖类是手性物质,浓度越大,旋光越大。所谓旋光性,是指偏振光通过该物质后,振动平面会旋转一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