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上5G手机的人,请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幸福!

楼主(2021-02-01):
论坛里用过5G网络的人,都来说说自己的体会呗。
有哪些好处?是不是很爽?多花多少钱?

网友:
前几天10000号打电话来说可以开通5G套餐,我用的是4G手机。

网友:
看朋友用!4线县城,交4g的钱。用5g网络。速度比4g快。

楼主:
听说5G网络比较费电,那我在不上网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网速需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把手机网络切换成3G4G?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5G网络比较费电,那我在不上网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网速需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把手机网络切换成 ...

可以的。貌似看到很多网友都这么干。
我也准备换手机了,我也想把网络限制到4G

网友:
5G  需要等两年以后 ,888 耗电奇高 ,865 改成 870 出来救场  ……

网友A:
三星A51试了试网速(5G双模、支持4G+)
A51手机上的网速计要比电脑上的快一倍,其它手机带同样的电脑,手机与电脑网速计显示一至。
在上海虹口家里测试。5G最快3.5MB/s,4G+ 到有4.7MB/s、4G最快2MB/s
(我们小区了移动装过4G小基站,用几个4G老手机(不是4G+的)带电脑最快到5MB/s,这个我一在在用)
下月开通了5G特惠包,再试试看,难道4G套菜用5G限速了?
5G无线分享,手机一会儿就温热,开4G无线分享手机不热(都用的是无线2.4G连接的)。
5G确实耗电,当然辐射也大。

看来4G套餐自己换5G手机,移动马上检测到是5G手机,马上限速。为了让用户感觉5G比4G快,确实是把是换5G手机4G网速也限速了。
4G套餐的用户换5G手机要三思
还不如用4G手机速度还快些,耗电辐射也小。
(去前一直听说三家运行商限速4G,我不信,因为我的4G网速一直不慢,原来他们是只限制4G套餐用5G手机的用户)

今天开了5G特惠包30元(5G再送5G不可分享流量每月补贴20元)
试了多次还是不快,
A51  2.4G 无线分享速度?最快也就 2MB/s,突然怀疑,马上改手机内置下载。5G最快14.5MB/s。改4G网络只有2MB/s
A51是付号码。可主号码今天也只有2.2MB/s ,原来一直可到5MB/s(普通非4G+手机)
应该是主付5个号码全限速了最快2MB/s (过几天再试试)
看来便宜没好货(5G特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A51试了试网速(5G双模、支持4G+)
A51手机上的网速计要比电脑上的快一倍,其它手机带同样的电脑,手机 ...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数据!专家级别的评测!

4G网络速度明显降速了,这是我从去年初开始的明显经验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数据!专家级别的评测!

4G网络速度明显降速了,这是我从去年初开始的明显经验体会! ...

我开始不信
因为我在家里用4G手机带电脑上网下载,经常可保持5MB/s,
今天只有2MB/s多点。看来开通5G特惠包 限速了。刚又试了还是(再观察)
前几天是另外一个号码用A51测试的(移动识别后自动限速)
今天是我的主号码开通5G特惠包,用的还是4G手机,担心成真(限速)

我感觉4G完全够用了。5G手机还是关闭5G用4G省电。

我不是用软件测试的,是实际下载看网速计。个人瞎测仅供参考。

A51是三星CPU 内置5G基带。功耗控制不错。

网友:
坐标:北京通州
设备:一加8Pro
运营商:联通/电信(都是4G套餐,用5G的话会限速300M,待会验证下7楼说的限速问题)

网友:
好烦,三天两头的打电话让我加钱升级5G套餐。
我现在的流量电话都用不完我还想降套餐。
小米8感觉够用,暂时不想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5G网络比较费电,那我在不上网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网速需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把手机网络切换成 ...

我的红米N9P5G可以设置为4G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5G网络比较费电,那我在不上网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网速需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把手机网络切换成 ...

你换成2G都可以,手机设置就行,不过我这里2G网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A51试了试网速(5G双模、支持4G+)
A51手机上的网速计要比电脑上的快一倍,其它手机带同样的电脑,手机 ...

应该是离5G基站比较远,5G信号衰减比4G大,远了速度就慢了。
我这边4G网现在只能跑到6M/s,5G网可以30M/s
我是用39块的流量王4G套餐,换了小米10,卡都不用换直接就可以用5G网,和套餐没什么关系,除非你用超

至于说4G网降速变慢不是很正常么,大家都开大流量套餐,天天刷快手抖音的,基站承载能力就那么大

网友:
一般的用途都是speedtest,然后发朋友圈。

网友:
用途就是测速装 .逼,起码3分之1的人新鲜劲过后都是关掉5G用4G,5G待机比4G耗电得多,接电话还是得回落4G的,5G通话运营商还没普及,大部分手机都还不支持。别看我状态栏5G那两个字!nsa的5G省电模式下实际是4G,有大流量才会开启5G,sa模式下就是真5Gnr信号。5G网速大致分为几种,普通4G套餐(不限量未限速前)可以用5G网速ambr限速300Mbps,5g优享限速500,5G极速限速1000,5G尊享限速2000兆,!!至于5G套餐就是笑话,谁钱多可以开!谁蠢可以开!例如129起步价的5G套餐含30G流量,信号良好的情况下几分钟就跑完了,超过就是3元1G(看我图2限速300兆4分钟跑了8G自己算)5G套餐限速500兆起步。如果你说你用不到这么多流量,那我反问你,既然用不到这么多流量那么肯定也不需要这么高速度,那你开什么5G套餐?就为了成为谈资在不懂的人前面吹牛?

网友:
网速快了,也要看地方

网友:
5G覆盖不行,有好多地方没有,切换4G有时候手机一下子反映不过来,地铁安检绿码都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5G网络比较费电,那我在不上网的情况下,或者说在网速需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不可以自己把手机网络切换成 ...

我的荣耀可以关闭5G

网友:
联通3G的速度都足够我刷视频,完全没兴趣换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