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经解决

楼主(2021-02-01):
已经解决,

网友:
扫描仪不是这么用的,只要你驱动装好,扫描软件运行起来然后就可以调用扫描仪了。扫描软件都是第三方的,厂家一般会送,或者用PS,ACROBAT,其他OCR软件什么都可以调用。

网友A:
安装一个看图软件就可以调用扫描仪了,比如FastStone Image Viewer

FastStone Image Viewer

FastStone Image 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个看图软件就可以调用扫描仪了,比如FastStone Image Viewer

非常感谢。你的做法我实践了。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