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qca9535的详细参数

楼主(2021-02-01):
高通网上只有qca9531的,qca9535难道是国内定制款?

网友A:
芯片方案 QCA9535
频率 650Mhz
内存8MB (集成)
无线2.4G : 2T2R
频率范围2.4~2.4835G
无线速率
11b:1/2/5.5/11Mbps
11g:6/9/12/18/24/36/48/54Mbps
11n:最高可达300Mbps
工作信道2.4G:1~13
数据调制方式
11b:CCK,QPSK,BPSK
11g:OFDM
11n:QPSK,BPSK,16-QAM,64-QAM
接入协议:CSMA/CAwithACK
发射功率2.4G:
11b:20dBm@1Mbps
11g:19dBm@6Mbps
11n:17dBm@MCS0
接收灵敏度2.4G:
11b:<-76dbm@11Mbps;
11g:<-65dbm@54Mbps;
11n:HT20<-64dbm HT40:<-61dbm
软件开发: 研发中心,eCos系统,功能列表参照7628KN

一般使用qca9535_ecos_sdk开发,flash一般选用1M或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方案 QCA9535
频率 650Mhz
内存8MB (集成)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2023-01-23):
没听说过这款芯片

网友:
没内存预留位直接放弃刷机了,8M内存没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