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钛锂电池装车,大家帮我掌掌眼。

楼主(2021-02-01):
单体10安时,五串五并,容量大约在50安时左右吧。做了个和原车铅酸体积相同的不锈钢电池盒。(27*20*18厘米)上盖打两个11的孔装上8毫米的555接线柱。实测电压13伏内阻在1.3毫欧左右。(电池内阻一毫欧,连接线6平方*4=24平,最后在接线柱测内阻1.3-1.5左右)。
因为车上的发电机电压14伏,所以电池充电不能和发电机直连,用了两个MUR6030串联降压后给电池充电。在这两个二极管上再反向并联一个60A的肖特基用于启动之前的电池给各路负载。(详见电路原路图)。装车之前先放空电池再把开关电源调到14.2伏输出给钛锂电池充电,可以充到12.8伏左右。比较满意。

稍后上电原理图。制作过程没拍,也就是简单的串并,尽量敷铜或者堆焊锡以降低连接电阻。(未完待续)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手机上搞个App好难,智能网页登陆上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看上了钛锂的低内阻特性。启动麻溜的。

网友B:
我买的四串50Ah大单体铁锂还没装车呢,楼主就已经上了钛酸锂了

楼主:
爱疯的手机,电脑上比较难上图,昨天整APP花了点时间,手机回复还是轻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四串50Ah大单体铁锂还没装车呢,楼主就已经上了钛酸锂了

钛锂不好玩,主要是和车载发电机不匹配。脑壳想烂也就是个可用的层次,充电回路没做到最好,我的想法是D1要换成理想二极管,D2和D3换成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钛锂不好玩,主要是和车载发电机不匹配。脑壳想烂也就是个可用的层次,充电回路没做到最好,我的想法是D1 ...

电路简单,故障率低才是优选。用理想二极管和自动升降压模块,元器件数量多了很多,相应的故障率也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炸么。。

大哥你好歹也是五段了,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生命在于折腾这个道理如果不懂,那么来数吗之家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简单,故障率低才是优选。用理想二极管和自动升降压模块,元器件数量多了很多,相应的故障率也高了很 ...

我可能有强迫症,总想着把事情做到极致吧。虽然有时候纯属瞎搞,但乐此不疲。
长期如果不动车,刚开始二极管的温度还是有点高的,但钛锂电池的电压上来后就正常了。

楼主:
内阻还是比较牛叉的,也是我看中钛锂的原因吧

网友:
钛酸锂电池,俺头回听说,OUT了。

网友:
钛酸锂不会炸的……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楼主是一年前换的铁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楼主是一年前换的铁锂吗

轮着玩,确实有点不作不死的味道。但谁叫我好这口呢?其实铁锂和钛锂真要玩好玩尽也是很考功力的。好在这几年闲着无事,总算是越折腾越好了。
之前玩的是钛锂做启动,替代法拉电容相当于是复合电池,这次是直接上钛锂,替代铅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着玩,确实有点不作不死的味道。但谁叫我好这口呢?其实铁锂和钛锂真要玩好玩尽也是很考功力的。好在这 ...

人生在于折腾,只要折腾的自己高兴就好!别管别人怎么说什么性价比之类的,当然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E:
普通家用汽车搞锂电完全没必要,一般的免维护铅酸都能管个5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家用汽车搞锂电完全没必要,一般的免维护铅酸都能管个5年以上

用不回去了。。。
好比吃饱和吃好,可能我对这方面有要求而且要求比较高吧。去过青海的木里,吃过打不着的苦头。

网友:
支持大神折腾,希望电池行业能获得突破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