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顶灯智能改造问题

楼主(2021-02-01):
之前没花钱弄了三个天猫精灵,后续买了智能插座,智能灯开关,使用方便。
主卧的吸顶灯想要调光调色,于是买了对应的智能LED驱动,装上去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天猫精灵和遥控关灯都会出现灯珠微亮的问题,联系客服称没法解决。
拿起一路故障灯条发现放地下没问题,贴墙上就有问题,于是改造吸顶灯固定螺丝,灯与房顶之前用塑料管隔开,螺丝开始包胶带,后来用塑料垫,折腾了几个小时,还是遥控关灯灯珠微亮,家里的万用表电阻档最大支持2M,怎么量都是1
有朋友遇见过这问题没。

补充内容 (2021-3-14 11:07):
大家说的加100K电阻没有用。换了一家买的驱动也是关灯微亮,没有运费险亏了几块钱运费

补充内容 (2021-3-24 09:51):
完美解决

网友:
我来正解吧,之前和你遇到一样的情况,一模一样的情况,卖家一模一样的回答。自己反复折腾,反复试验,最后的方案是,在灯带的末端,也就是三根线短接的地方,接一个cbb电容,耐压450,容量无所谓,电容另一端接灯具外壳。也可以接在驱动输出的+级,一般是中间一根。因为末端本就是+级,只是末端比较好接线,把以前的驱动的线剪下来,把尾插拔了接上减下来的线,三线短接后再接电容一端,另一端螺丝打上外壳。
这是当时拍的照片,当时只找到一个电机启动电容,玩贴片比较多,这种插件的是真找不到,也不想拆电源。后期都改成几毛钱一个的cbb电容了,没拍照,效果一样。

网友A:
“之前没花钱弄了三个天猫精灵”?
请教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花钱弄了三个天猫精灵”?
请教怎么弄的

那个车早已开远了,我也是论坛看到的车

网友B:
看看LED什么方式供电的,如果断电微亮是断零了,改为断火线,也就是火零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C:
LED灯输入火线零线间并联一个0.1微法电容,耐压最好在400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ED什么方式供电的,如果断电微亮是断零了,改为断火线,也就是火零线对调一下试试。 ...

怎么换都一样的

网友:
接错线了吧,检查开关处火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输入火线零线间并联一个0.1微法电容,耐压最好在400V以上

我是更换了原装LED驱动

网友D:
确定开关切断火线后仍有微亮时 手拿导线触碰电路试试释放余电后是否还有微亮 如果没有了的话 就在电容并个泄放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开关切断火线后仍有微亮时 手拿导线触碰电路试试释放余电后是否还有微亮 如果没有了的话 就在电容并个 ...

灯条拆下来悬空就没问题,刚才在淘宝发现有灯具保护器卖,正在等卖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开关切断火线后仍有微亮时 手拿导线触碰电路试试释放余电后是否还有微亮 如果没有了的话 就在电容并个 ...

仔细研究了淘宝卖的灯具保护器,里边就是两个继电器,装了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更换了原装LED驱动

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么

明天去店里找找,可能有这个

网友E:
换隔离的电源驱动试试,现在的很多电源都是非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隔离的电源驱动试试,现在的很多电源都是非隔离的。

百度看了一圈,成品欧普都有些问题,估计都用的非隔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输入火线零线间并联一个0.1微法电容,耐压最好在400V以上

今晚测试并联电容,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晚测试并联电容,问题依旧

是在交流输入侧并的电容吗?加大电容再试试,不行就没办法了,我家的普通LED灯微亮并0.1电容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交流输入侧并的电容吗?加大电容再试试,不行就没办法了,我家的普通LED灯微亮并0.1电容可以解决 ...

0.1和1.0都试了,不行。你的是墙壁开关还是遥控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0.1和1.0都试了,不行。你的是墙壁开关还是遥控开关?

我家是墙壁开关。直流输出并个200K电阻,或灯板通过200K电阻接地再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