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康佳智能电视并升级内存硬盘,求大佬们支持

楼主(2021-02-01):
搜遍全网没见一个升级智能电视的。智能电视就是个坑,机顶盒配置低了可以换个,智能电视配置落伍没办法换。想自己升级但搜遍全网都没有先例。之前有升级过机顶盒内存和硬盘,但是那个机顶盒有线刷包,用双公头USB刷机就可以了,这个智能电视不知道换完硬盘后系统怎么刷进去?论坛大佬多求指点出谋划策,指点我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小白鼠。另外我的EMMC是4g的5.0的,我想升级成EMMC 5.1的可以吗?应该可以向下兼容的吧?4个256m的ddr3 16位内存颗粒我想升级成512x4=2G的,不知道够用吗?想升级成1G*4=4G的但没颗粒,闲鱼搜剪板的颗粒都几十块一个好贵,大佬指点一下有必要吗?不知道系统能不能认呢?求大佬支援线刷包,能便宜点出点我内存颗粒和emmc更好。

网友A:
你有编程器才行  不然你连底层引导都没法   你还得熟练emmc植球焊接   你会植球焊接可以拆下来焊到读卡器主控的U盘板子上面用软件全盘复制到新的上面 然后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编程器才行  不然你连底层引导都没法   你还得熟练emmc植球焊接   你会植球焊接可以拆下来焊到读 ...

植球做bga都没问题,就是换硬盘怎么做系统不知道。机顶盒有线刷包换完硬盘直接线刷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电视有没有线刷包?

网友B:
电视就好好做一个屏幕就行了。我不用安卓的电视机。

网友C:
闪存,可以尽量换同型号同制程型号接近的,原机THGBMBG5D,那换BG6D(8G),BG7D(16G),BG8D(32G),BG9D(64G)这些相对成功率高些,N1盒子闪存推荐大家买的那家店铺,我用了上百片,他家挺全,肯定有以上所有型号,店名:深圳市福田区科维智联电子商行。改盒子我用的8C,9C最多,目前反映都很好。用安国6438读取原镜像,写入在6438上的新闪存里,恢复出厂设置,并格式化内部空间新容量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可以尽量换同型号同制程型号接近的,原机THGBMBG5D,那换BG6D(8G),BG7D(16G),BG8D(32G),BG9 ...

行家啊大佬,我emmc买的5.1的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原5.0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大佬?

网友:
电视cpu本身性能就那样了     升级啥都没用  又不是内存硬盘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家啊大佬,我emmc买的5.1的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原5.0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大佬? ...

WX:sq110611,其他我也不懂了,只是换扩容闪存了解点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多少人能玩,弄不好家里就多了一块黑板。

网友D:
老板子cpu什么的都老了 升级也不够用了。
最简单的 弄个网络机顶盒
或者运营商送的3798盒子破解下连个高清线
不比折腾电视省心?

在不就找个 这个屏能用的新一点的电视主板直接换上就行,
老板子留着备用吧,

bga可不好玩,尤其对于新手和 没有固件
玩bga先拿u盘练手吧
老电视主要是cpu和gpu都不行了,软件一更新就跟不上节奏了,换了内存和闪存也不会好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子cpu什么的都老了 升级也不够用了。
最简单的 弄个网络机顶盒
或者运营商送的3798盒子破解下连个高 ...

纯粹就是折腾的玩的

网友:
还是买个盒子吧!

网友E:
内存升级成4x512应该没问题,再高要64位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存升级成4x512应该没问题,再高要64位系统了

好的,坐等我翻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就好好做一个屏幕就行了。我不用安卓的电视机。

前几年SONY这么干,现在已被国货品牌在价格、功能、画质拉下水。
现在的液晶电视全带安卓系统了。
如果觉得电视自带的系统太垃圾,只能自行另配机顶盒。

网友:
什么事都要讲究性价比问题! 折腾这个比买个机顶盒的成本,风险 高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没人愿意研究它!

如果能有iphone换闪存的利润高,肯定会有一堆人研究的

网友F:
这里还有个遗留的软件,供你参考,,刷好刷坏概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还有个遗留的软件,供你参考,,刷好刷坏概不负责

不到万不得已不敢下啊,35mb一个包啊哈哈哈有点贵

网友:
用安卓智能电视,刚买回来看点播新鲜了几天,用2年就开卡了。于是给它断网,外挂机顶盒,终于流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植球做bga都没问题,就是换硬盘怎么做系统不知道。机顶盒有线刷包换完硬盘直接线刷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 ...

把闪存吹下来,飞线或是焊到u盘板子上,插电脑,备份闪存内所有分区所有文件

同样方法处理新闪存,把之前备份的文件写入,调整分区大小。

Ram很多是自动识别大小的。如果不识别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