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垃圾】雷士照明电商专供CH002 LED小夜灯(带转换器)

楼主(2021-02-01):
结论:电子垃圾

理由:
  • 亮与不亮一个功率。
  • 亮了频闪严重。
  • 环境光暗淡时闪得厉害。

依据:
视频:https://pan.baidu.com/s/1gA3kuWmXk2NHWb3WZjhAHQ#6cag 提取码: 6cag
照片:

网友:
这个看来是通过把led短路掉来关灯的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

不过,你当一个转换插座来用,就可以了

这种灯光的功能,是比较鸡肋的

网友:
确认是短接熄灭后,去掉自带开关,扩孔改成船型开关,控制灯珠220伏交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