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T7810工作站刷BIOS破解TPM

楼主(2021-02-01):
近日收了台戴尔的双路E5工作站,因为此机是国行版本,出于某种××原因BIOS里TPM选项是没有的,操作系统里就更看不到也用不了了,然而要开bitlocker没有TPM的话会很不方便。经过拆机检查,发现主板上已经焊有新唐的TPM芯片,猜测只是通过BIOS软屏蔽做到的,所以下一步即为刷BIOS解锁。然而经过各种实验,发现软刷并没有什么效果,为了避免进一步折腾导致彻底变砖,只能选择拆主板吹下片子上编程器备份+硬刷,为了方便多次刷写实验,参考原厂手册上主板照片,顺便把戴尔量产时节约成本省掉的Flash芯片座也给焊上了,经过一番折腾,最终BIOS里TPM选项恢复成功。
顺便提一下,收几条单条32G的DDR4 ECC内存,最好是2400的,有货的坛友可以pm我价格。有价格合适的高主频E5 V3/V4版本也可联系。

整机,可见目前只装了单路CPU

因为板子是无铅工艺,先堆点有铅锡降低熔点再上风枪

白色的SOP8座上方的那个片子就是TPM

弄完开机,一次点亮,成功刷出TPM

网友:
楼主是一个高手,谢谢!

网友A:
这个工作站有什么用?可以架一个服务器,共100个人浏览网页。

网友B:
看显卡可能是图形工作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作站有什么用?可以架一个服务器,共100个人浏览网页。

绘图,跑程序,你就当它是台性能不错的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显卡可能是图形工作站

嗯,原来是做视频的,所以配了张M4000,到我这也就跑个AD/SW,感觉浪费了

网友:
32G的DDR4 ECC内存都是在用的新服务器用。
tpm和bitlocker都没听说过

网友:
楼主分享下是怎样恢复的呀,用什么软件?我想把我的optiplex工作站也搞一下

网友C:
tpm加bitlocker基本就是无敌了,不怕外泄,tppm2.0的模块都不叫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m加bitlocker基本就是无敌了,不怕外泄,tppm2.0的模块都不叫卖

这板子也能升到2.0,Dell有个升级程序,但是目前装的win7系统不支持2.0就没升级

网友D:
大佬,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
我想使用英特尔的vPRO功能远程管理自己的计算机,查询的自己的芯片组Q470和处理器I5 10500T都支持vPRO,但是bios没有inter AMT相关的菜单。厂家说是出厂没有选这个功能,所以就没有。
想咨询一下,这个vPRO功能是被bios软屏蔽了还是硬件上会有区别?我也是DELL的台式机。谢谢。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网友:
这里面的结构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绘图,跑程序,你就当它是台性能不错的PC

nidou你都玩工作站了,我们还在玩e3 1235 e5 x79华南金板。还是在p5b 能用的情况下,数码人就是屯好多好机器,用着老掉牙机器只要能用,非得用到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教。
我想使用英特尔的vPRO功能远程管理自己的计算机,查询的自己的芯片组Q470和 ...

这种情况应该是软屏蔽,据查询到的资料所述Dell的主板第一次上机初始化时候会有一个选择界面,共四项选项,选择该板是否有TPM/vpro,同时资料表示此次选择仅一次机会(仅针对TPM选项而言,其他三个按文档的意思应该还可以重选,虽然我一直没找到进入该界面的方法)。所以基于上述,想到三条可能路线,1、通过Dell的command|configure(老版本叫cctk)进行BIOS配置(应该能看到此选项,但是有可能改不了) 2、进入工厂模式试试运气 3、编程器硬刷(一定注意保留好原装备份,焊下来之前先进BIOS拍照保存好相关信息,焊下来后最好不要在原装片子上刷,而是淘宝买新片子试,原装片子读出备份后就不要动了,保存好作为最后保险措施)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应该是软屏蔽,据查询到的资料所述Dell的主板第一次上机初始化时候会有一个选择界面,共四项选项 ...

谢谢,我先从无风险的方式入手测试一下。

网友:
dell的bios是最操蛋的

网友D(2021-03-11):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应该是软屏蔽,据查询到的资料所述Dell的主板第一次上机初始化时候会有一个选择界面,共四项选项 ...

感谢您上次的回复,我的问题解决了,如您所说,是主板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配置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内置好的,开机后需要进行一次选择,第一次一旦屏蔽掉,以后是没有办法再开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上次的回复,我的问题解决了,如您所说,是主板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配置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内置好的, ...

恭喜硬刷的?

网友:
阴差阳错主板坏了~保修换了新的,刚开机我就看到了AMT设置菜单,马上让售后小哥给打开了~

网友:
好机器,同款的路过~ 128G内存,2T*2 SSD,8T*2 HDD,2080ti~ ,比那些什么i9十代的家用机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