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10W感应式厨柜灯,请教如何解除感应,通电就亮

楼主(2021-02-01):
拆解松下 10W 感应式厨柜灯,请教如何解除感应? 感应板排线有3根针脚,请问是不是短接其中2针脚就可以实现通电即亮,就是折腾,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不是,这个好像是个红外发射接收模块,里面还有控制电路。

网友A:
3pin连接器中间脚接高电平应该就可以了,cpu  so8的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pin连接器中间脚接高电平应该就可以了,cpu  so8的拆除!

大神,能不能细说下, 是说3针 引脚 的中间一根针跟  哪根针 ?  高电平是哪里?   有人说把黑色的 光电管的2针脚 短接也行

网友B:
是我地话就暴力一点,拆掉感应的模块,直接把LED灯管直连电源...

网友:
距红外管外数厘米处加片白纸反射是否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我地话就暴力一点,拆掉感应的模块,直接把LED灯管直连电源...

对,,这种方法才是对付技术小白的,,什么高电平,,低电平,,楼主连什么意思都不懂呢

网友D:
眼拙,没看到光敏元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细说下, 是说3针 引脚 的中间一根针跟  哪根针 ?  高电平是哪里?   有人说把黑色的 光电管的2 ...

3个脚的连接器1个gnd,1个控制脚,一个电源,这个连接器接外部led灯啊,单片机gpio控制这个使能!
拆掉单片机,找出电源pin,控制脚接电源就好!8个脚的单片机,1脚是电源,2脚控制,应该1-2短路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种方法才是对付技术小白的,,什么高电平,,低电平,,楼主连什么意思都不懂呢 ...

其实我就不懂什么高低电平...

网友:
买过2个,没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把D2直接短路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眼拙,没看到光敏元件的

图3右侧黑色的那东西就是红外发射接收管,其中D1为发射管,D2为接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3右侧黑色的那东西就是红外发射接收管,其中D1为发射管,D2为接收管。

好的,谢谢温总,黑黑一坨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3右侧黑色的那东西就是红外发射接收管,其中D1为发射管,D2为接收管。

你好,确实是有2个光电管,一个透明的, 一个黑色的, 每一个的2针脚我全部螺丝刀短接过,灯还是不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确实是有2个光电管,一个透明的, 一个黑色的, 每一个的2针脚我全部螺丝刀短接过,灯还是不亮 ...

这东西原来正常的吗?原来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
学习了,这黑的一块还是有点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原来正常的吗?原来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手势感应开和关,这 灯不亮了,怀疑是红外近感应开关坏了,想直接绕过它,驱动加灯条亮就行,主要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手势感应开和关,这 灯不亮了,怀疑是红外近感应开关坏了,想直接绕过它,驱动加灯条亮就行,主要就 ...

意思是,这灯灯失灵了?手势感应失效了?如果这样,用二极管档测量红外对管和Q1和Q2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