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的没事做,做个电容放电器

楼主(2021-02-01):
公牛的灯座,200伏以下,用蓝色两个极放电,指示灯亮,大于200伏用红黑两个极放电。闲的没事做

网友:
能看看里面构造更好了。

网友A:
想知道190伏和210伏的放电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190伏和210伏的放电区别。

蓝色极柱,最高耐压200伏,里面的接线,用了个整流桥堆,三个一千欧电阻串联,一个三伏LED灯,电路很简单,高于200伏,用的一个40W灯泡,灯泡电阻106.7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190伏和210伏的放电区别。

求一个简单,耐用,美观,才搞得一个

网友B:
我们家很少见到灯泡承受不了的电压,所以,一个灯泡,不管是间距3MM的小电容,还是标准电容的约1CM,灯泡凑上去就解决了,310V照样用40W灯泡(主要放的是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190伏和210伏的放电区别。

我不会搞芯片,,,,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芯片,取样电压极脚判断,芯片输出给三级管基极,打开蓝色200V放电线路,根据取样芯片选择打开三极管高于200V的放电路线。但是取样电路要有回路的,不会设计,是不是得运用电压比较器,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家很少见到灯泡承受不了的电压,所以,一个灯泡,不管是间距3MM的小电容,还是标准电容的约1CM,灯泡凑 ...

一般400V一下的耐压电容,就没问题。

网友:
请问这个能给法拉电容放电么

楼主:
放310v以下。再大没试过

网友C:
开关电源电容我都是直接用镊子短路,过瘾的很

网友(2021-08-19):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电容我都是直接用镊子短路,过瘾的很

我用尖嘴钳,就是有点费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