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阿玛尼"手表,型号:AR-1723

楼主(2021-02-01):
拆一个"阿玛尼"手表,型号:AR-1723
不知道是哪里生产的,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

正面的图片,玻璃拆掉再拍的

拆玻璃比较有意思,这个机芯是从前面装进去的,打开后盖是取不出整只机芯+表盘的,后来在网上找了个方法,拆下表耳,用气筒往里面打气,一直用力打,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玻璃就炸出来了,响声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拆玻璃的方法,比较有意思
但问题来了,玻璃拆出来了,想装回去,要怎样才行啊
一共拆出三样配件:玻璃罩/一个圆形金属圈/一个胶质的密封圈
用什么方法,还要用什么工具???
请知道的大神指导

背面有相关信息

石英机芯是日本美优达的1L45
比普通的机芯,档次要高一点
在某宝查了一下,大概30+元的样子

这个壳,应该是车出来的,上面大,下面小
表盘放进去后,再盖玻璃罩
拆开后盖就只能换电池了

后盖,四颗螺丝固定
防水性能就很一般了,50米防水

后盖也是车出来的吧
自从数控车床普及了,造J也容易多了

玻璃罩的三件套,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表带上面有个标识,不知道写的什么

另外,有个国产机械机芯,
一天慢10多秒,是调+,还是调-啊?

再来一张

这是国产哪家的机芯

网友A:
电子表使得表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表使得表很容易实现

现在数控车床应用成熟了,机械表'复刻“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高仿表做起来,连行内大家也容易以为是正品

网友B:
机械表机芯,广州同杭州都生产这机芯,一天慢10秒,没有校表仪很难调的。有校表仪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再说这类等级的机芯一天在快慢十几秒是正常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表机芯,广州同杭州都生产这机芯,一天慢10秒,没有校表仪很难调的。有校表仪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况引起 ...

对的,机械表就是这样的

要说省事,还得石英表,一个月差10秒很容易做得到

网友:
这个机械表应该是8120机芯,图中逆时针拨快慢针是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