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戴尔扩展坞

楼主(2021-02-01):
这个扩展坞是我在12年买的2手的,在我手里已经工作了8年,前几日出现电脑在扩展坞上不开机问题,电脑与扩展坞分开都没问题,感觉是扩展坞带不动电脑或者扩展坞内部有失效部件。
那就借着这个问日拆开扩展坞看看,

扩展坞上面,一个电池位卡槽,两个固定点座,一个总线插槽,一个电脑弹出按键,一个开机按键

右侧面,弹出锁定键

后面  各种插座插孔,我经常使用串口外加两个USB插座

左面是3个USB插座与音频插孔

电池位卡座,可调节,满足长电池,短电池

长电池位,适合9节电池宽度

卡槽弹出按键与开机按键

侧面固定钮

按下弹出按键,隐藏的凸起弹出顶下电脑

下面开始拆解

打下全部螺丝

拆开上盖

在我手里这么多年,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

不锈钢上面没什么灰尘

弹出按键细节,大厂风范,做工好

一体铸铝片

拿下不锈钢盖板,下面就是PCBA
PCBA下面是一体铸铝件

看看这个厚度,牛逼

拆下PCBA,好复杂

做么多年,这个卡槽不知被操了多少次,底部没有开焊迹象

并口座

电源部分

巨大的保险

开机键连线

开机键小板

裸体上阵,居然开机正常

本来想修理下,没想到裸体被操正常,重新安装,上机,没问题了

网友A:
很多时候,拆开就找不到毛病,自愈了

网友:
应该是常用接插件、开关 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东西能热插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能热插拔吗?

可以热插拔

网友C:
我好像还有两个全新的sony扩展坞,没啥用,准备扔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开机键很不好按了,只好改成插电开机(笔记本上的开机键更早不能用了)

网友:
这应该是老产品了吧

网友:
我的东芝超极本也有一个类似的扩展坞,用的多的还是上面的光驱和电池,我那个扩展坞的接口少一些,只有一个网线、一个VGA视频和三个USB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还有两个全新的sony扩展坞,没啥用,准备扔掉了

是哪款机器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款机器上用的?

sony vaio 13寸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拆开就找不到毛病,自愈了

这种情况咋收费呢

网友:
我用的HP的扩展坞,确实还是比较方便,不用接一堆的线了。

网友:
这玩意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这种扩展坞,记得当时我们公司买500左右吧,已经觉得很贵了。

后来换代到WD15,WD19系列的type-c口扩展坞,要1000多一个了

网友:
扩展坞在办公室其实很好用,家里有点鸡肋,不过需要搭配商用机才行

网友(2024-02-18):
很皮实啊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