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过小区看到在接管子

楼主(2021-02-01):
路过小区看到有人在施工,接管子,很好奇,将管子这样焊起来,是怎样不开挖铺设到地里去的。

将两根管子拼起来,用一个像电饼铛一样的东西夹在中间将端面铣平,
铣平后用另一个像电饼铛一样的夹在中间加热。

只在头上开挖了一点点,这么长的管子是如何穿进去的?

网友A:
先免开挖打好洞 再往回拉

网友:
我直接好家伙

网友:
楼上正解,你看到只挖了一点,实际已经钻穿好远了

网友:
有一台履带的免开挖闯管器 很大一个机器  推着一个空心钻杆  里面通水 可以在机器上面控制转向   另外一个人拿着对讲机 到前面用一个啥机器(能探测金属的)探测 检测方向和深度随时报告      然后一直推到预定地点出来  再那边拆掉钻头绑上需要拽过来的管线   机器再往回拽

网友:
水平定向钻打孔后拉进去 有人也管这个叫顶管 实际严格的说 不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B:
看来热熔焊接用处挺多,从高铁轨道到工程大管子,再到现在房屋塑料管小热熔焊接。导线可能也有接头,只是工艺很成熟,已经看不出热熔焊接。

网友C:
这是热熔还是超声波焊?没见过。焊接位没加固还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热熔还是超声波焊?没见过。焊接位没加固还是不放心

这是热熔,工艺成熟,焊接牢固,大可放心。

网友:
好大的热熔机,先进的免挖施工工艺。

网友D:
个人嘛,怀疑落后欧洲千百年的副产品衍生物之类,不值得一提。这行绝对暴利。再说,现在管子光滑完整有弹性,埋下后会变形,拔管子出来影响地表肯定的,好不好拔都难。
本小区正在搞的改造,那伸缩缝摆明了就企图破坏房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免开挖打好洞 再往回拉

这么确定打直了呢???越打越深或者中间就毛头出来了,,,,,要是中间有些水泥块不是很难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热熔焊接用处挺多,从高铁轨道到工程大管子,再到现在房屋塑料管小热熔焊接。导线可能也有接头,只是工 ...

管内这么搞??不是也有凸起的吗??

网友F:
专业术语:顶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内这么搞??不是也有凸起的吗??

我也不清楚,现在有不少新型生产工艺。几年前父亲爷爷家装修,替换生锈老化铁水管,改好塑料水管都变成热熔接头,专用加热器焊接,水表旁边总阀漏水只能找修理人员换质量好的。

网友:
用炮机顶的管,现在满街都是

网友:
这是拉管方式,穿孔后把PPR热融管拉过去

网友:
管道过路都用那机器,预先顶开洞,加水硬顶,马蹄头能上能下,这边入地,那头出地,再将管拖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嘛,怀疑落后欧洲千百年的副产品衍生物之类,不值得一提。这行绝对暴利。再说,现在管子光滑完整有弹性 ...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专业术语:顶管

这叫拉管,先用钻机打开通道再把管子拖回去。顶管一般是金属管,塑料管一顶就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