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修理哈尔斯保温瓶盖, 受力件却用塑料, 坑爹啊

楼主(2021-02-01):
哈尔斯保温瓶, 还挺新, 保温效果还行, 瓶盖却坏掉了.

从中间断开的手柄:

原来应该是个样子的, 受力件用的塑料片, 迟早会断掉:

找了一下, 家里刚好有东西适合修理, 就是这玩意儿: 暗盒修复器, 几块钱买了一袋:

这头磨两个豁口, 用金属丝绕一圈即可代替原来的轴支点:

另一头, 坏手柄的内侧部分用不锈钢丝绑好, 作为配高件:

装上就是这个样子, 中间的螺孔位刚好就是着力点:

把坏手柄的外侧部分打磨一下, 用万能胶粘在内侧部分的上面, 并试好位置:

完美装好, 我就不信还能压断:

网友:
这个想法真不错

网友A:
主意不错,反正在里面看不到也不怕丑,就是铁的可能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不错,反正在里面看不到也不怕丑,就是铁的可能容易生锈

锰钢材料来的

网友B:
厂家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你污蔑它,这不叫塑料,叫“高分子材料”,是高档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你污蔑它,这不叫塑料,叫“高分子材料”,是高档货…… ...

高档货还那么快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档货还那么快断了

高档跟耐用没有任何关系啊。

网友:
锰钢中“ 铬 ”的多少,决定生锈的快慢

网友:
对,设计寿命到了就该换。修的人极少

网友C:
主要塑料不够厚,够厚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断的,这个盖子,淘宝买3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塑料不够厚,够厚的话也没有那么容易断的,这个盖子,淘宝买3块钱一个。
...

我的那款要 18 块

网友:
我家的上次换个盖子了,这次又坏了,买了两个杆子,15块包邮

网友:
之前我用环氧树脂绝缘板,也就是玻璃丝板来替代的。

网友D:
倾向于整体换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倾向于整体换盖子。

整体换盖子, 压杆还是塑料

网友:
这个应该是哈尔斯的“通病”了,几个月前,俺家的也刚修过,不过我和楼主的办法不同,我是直接剪了一根2mm粗的铁丝垫在底下,然后上AB胶粘住,连铁丝都“深埋”在底下,修复后用再大力也不会断了。

网友E:
进口的就不是塑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口的就不是塑料了?

没用过高级货, 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整体换盖子, 压杆还是塑料

多买几个备用,同时拉低下成本。老觉得替代的金属件,不一定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买几个备用,同时拉低下成本。老觉得替代的金属件,不一定健康。

那里不接触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