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无霜电冰箱报错E4 拆开除霜

楼主(2021-02-01):
冰箱买了近两年了,常年在外,回家了,听家里人说冰箱冷藏室(保鲜)结了一坨冰,

打电话找维修说是什么管路出了问题,维修也得五六百,我回家了就准备拆开看看。

冷藏室比较简单,一个调节出风口风量的波动开关(控制挡板在出风口的位置),一个LED显示板

可以看见一大块冰疙瘩在上面,之前更多这是清理之后的

传感器和风扇及其灯板的连接插头

有块泡沫海绵用于隔热和保温

有一个小风扇,之前是全部冻住了不能转

清理完之后用了两天开始报故障E4 了  ,一直叫个不停  聒噪的很

可以看见E4是指化霜传感器也就是下图中的热敏出问题了。

冷藏室拆出来的冰块

这个也是通体一大块冰把整个面都冻住了   去冰花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铝管上固定了一个热敏(化霜传感器),但是实际测量这个传感器并没有坏

爬了下电路,是一个常温

3K的热敏,串联5.1K接入5V直流 构成分压电路,输出串联4.7K限流进入单片机,

但是测量这些都没有问题,看来电控方面没问题了

说明可能真是这铝管出问题了,难道是管子接口不严漏气了?但是冷冻室是正常的,

管子不应该接入压缩机么  那么有一处漏气不就压缩机也漏气了?

看来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修理了   电路问题我可能可以解决   但是管子要换我就没有气焊工具了

了解了下很多冰箱都是冷藏室结霜,化霜不行,听说西门子的也很严重。看来设计还有待改进

网友A:
测测5.1K和4.7K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5.1K和4.7K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  特意测了一遍

网友:
万恶的铝管 这是传说的风冷? 就是加个风扇让内部空气跑起来?  有时候报传感器故障 不一定就是传感器

网友:
传感器拿万用表测量不一定准确吧,最好更换一个,淘宝买不贵。

网友B:
查风扇,只要风扇做工就不结冰了,和制冷沒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风扇,只要风扇做工就不结冰了,和制冷沒关系

风扇除去冰后正常了   但现在报E4了  应该不是风扇问题了

网友:
风冷的也叫无霜??看不到就是无霜??真够无耻的

网友:
你这个思路错了,你看哈,冷藏为什么结冰?1:化霜程序是定时的,是不依赖传感器,传感器作用是化霜启动后监测温度避免无限升温。2:结那么多冰风扇正常那就是温度达不到停机温度导致一致制冷(冷藏、冷冻都必须达到设置值才会停止压缩机)化霜不会在1/2设定温度值下工作,制冷优先。你看看冷冻室温度是否正常。

PS:传感器常温下测电压一般在2.0~2.5V之间,有可能插头插件不好误报,或传感器真的失效,(敲击传感器复活的可能性35%,真实经验特别是空调盘管传感器试了百来次3成恢复阻值,但就是用不长又会出现阻值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