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各位木工:松木板,木榫打多深?

楼主(2021-02-01):
很多人告诫我:松木板尤其是拼接起来的那种,不如免漆板(刨花板或者夹板,表面贴三聚氰胺,侧面封边)。其实我很多书架、搁板啥的,都是三聚氰胺板子diy的;但这回是为了和周边的实木家具配套,所以计划用松木+木蜡油。
先务虚一下。如果用木榫做直角处的连接,如何选择木榫的直径和长度?如下图:

此图目测是10mm的榫,20mm的板。木榫上涂白胶。打进去后,把多余部分截掉:

在此基础上,我内角上打角码,应该够牢固?请各位指教一下,木榫直径等于一半板子厚度即可,比如12mm厚的板子用6mm的木榫?

谢谢各位!新手,只能用这种低级方法了。相比于我准备用自攻螺丝的原方案,这个木榫法已经很高级了。千万别建议我开槽做卯接或者更复杂的玩法。

网友:
用射钉枪啊!啪啪啪几下就搞定。

网友:
应该是够了

网友A:
这个木销直径应该没有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木销直径应该没有10mm

嗯嗯,参照指甲盖,似乎是6或者8mm。那么木榫直径取厚度的一半,这个成立吗?

网友:
不怕某接不好的,可以用不锈钢配件辅助一下,不怕家具不结实,上多几个配件就稳了。

网友B:
个人DIY,不建议用那个工厂批量生产的连接木榫方式。
咱推介,就用自攻螺钉连接。
螺钉的长度,3——4公分。

网友:
那个工厂量产方式的木榫,只是一个定位木榫,
两个定位木榫直角连接两块木板,
对机械加工精度的要求,比较大。。。。。。

在量产板式家具生产中,有专业的五金连接件,连接板式家具的各部分。
比如,
一块木板与另一块木板连接,如生产图纸中有三组构连件,可以用两组五金连接件,和一个木榫,
一块木板与另一块木板连接,如生产图纸中有四组的构连件,可以用两组五金连接件,和两个木榫,
一块木板与另一块木板连接,如生产图纸中有四以上的构连件,可以用四组五金连接件,和若个木榫。。。。。。。

网友:
木榫+胶这个方案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参照指甲盖,似乎是6或者8mm。那么木榫直径取厚度的一半,这个成立吗? ...

这个木销好像是标准件吧,反正我们18板用的木销好像大概在6mm的样子,具体多少没量过,不过我们有另外使用三合一连接件的,木销只是起固定作用

网友:
木榫只能定位,固定作用很小,我做的时候直接用的一次性竹筷子,打了好多,也很紧,但是湿胀干缩都出缝了,最后还是上的角码,老祖宗那工艺咱业余的学不来.做实木的建议上个修边机,加套磨头,便宜的几十块钱,肯定不是铜的.工程量不大没问题,修出边来确实好.要是有角磨机费点事慢慢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DIY,不建议用那个工厂批量生产的连接木榫方式。
咱推介,就用自攻螺钉连接。
螺钉的长度,3——4公分 ...

我原本是准备自攻螺丝的,最快捷。但看了教程之后,一般认为这是强度最差的。因为螺丝没有“咬住”木头的纤维,比如铅笔是自攻螺丝,灰色签字笔是木头:

所以自攻螺丝的正确打法,是斜45度:

但是这种斜槽需要专门模具。所以教程建议用木榫+白胶,并认为是仅次于榫卯结构的最牢固方法。(其实木榫也是像铅笔一样插入纤维啊?)原理我也不懂。反正觉得不难,就准备如法炮制了。下边有人说到开孔定位精度问题,这个确实存在。如果先打眼再拼接,不容易对齐。我是用直角夹先把框架搭好再开孔,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是准备自攻螺丝的,最快捷。但看了教程之后,一般认为这是强度最差的。因为螺丝没有“咬住”木头的 ...

教程当然都是对的。
结合各自的环境条件,在DIY中,就需要领会木工原理在具体制作中的实际操作,是可以打破教条的。

(等一会,待咱画个手绘图,关于木螺钉连接木板的,供参考)

网友B:
沉头自攻螺钉,3——4公分。一块板上钻孔,孔径,即螺钉外径。
用手电钻孔,一孔垂直,一孔略偏斜。

原理是,垂直孔安装的螺钉兼起定位作用,偏斜孔,安装的螺钉,起锁紧两块板的作用。
如果两块木板需要连接的部位比较长,要用多个螺钉,
定位的螺钉,钻垂直孔。锁定的螺钉,钻偏斜孔。

实践中,用射钉枪连接木板,无需先钻孔,方法原理,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头自攻螺钉,3——4公分。一块板上钻孔,孔径,即螺钉外径。
用手电钻孔,一孔垂直,一孔略偏斜。

谢谢指教!让你费心了

网友C:
有种胶叫做“大棒胶”我自己做榉木沙发时有块榉木纵向开裂了5个毫米,我就是用这个胶从缝里点进去一点点,然后用G夹直接固定,两天后打开,这货就像一体一样,2年多了还是那样,我没有加镙钉固定哦,看样子楼主不是多栖坛友呀,有个论坛叫“木工爱好者论坛”。有空可以泡泡,我一直以为好多东西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胶叫做“大棒胶”我自己做榉木沙发时有块榉木纵向开裂了5个毫米,我就是用这个胶从缝里点进去一点点, ...

确实。现在注册太麻烦。我又不愿意用相同ID或密码。所以更麻烦。
您说的胶,应该就是白胶,或者其衍生品。用G夹48小时确实会很牢固

网友(2021-05-15):
大棒胶比白胶稠,好用很多

网友:
松木板的牢固强度都不行,而且硬度也差。
优点是轻,纹路好看。
不适合用作使用型家具,一般用在装饰型上。

网友(2022-01-26):
板子不要打穿好看些,深度游个10M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