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主控芯片烧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1-02-01):
一个东芝的q300,不小心给接成了12v供电,挂了,现在量那个3v3的点没有电压,直接和地短路了,一通5v电流直接到3a,主控芯片tc58cn发烫,肯定是烧了吧。

网友:
肯定是烧了,怕是闪存颗粒也保不住,先把主控摘了,再量一下3.3V是否还短路。要数据的话,怕是不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路烧了吧可以拆颗粒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