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20210128《自创廉价手机无线引闪各类大中小型闪光灯设备》

楼主(2021-02-02):
20210128《自创廉价手机无线引闪各类大中小型闪光灯设备》
1.手机闪光灯拍照的闪光分为前后两次(之间闪光灯会熄灭),首次闪光是对焦照明使闪光灯亮起(非全功率闪光输出),闪光灯熄灭后再次亮起才是闪光拍摄感光(全功率闪光输出)。
2.根据平方反比定律的点光源距离衰减规律,调整光敏开关与手机闪光灯的距离,可以使引闪器不引闪对焦时的闪光,而只引闪第2次闪光。
3.但第2次闪光灯刚开始亮起时手机相机并没有感光,极短延时后手机相机才感光。
4.所以为了手机外接闪光灯同步,必须要接延时继电器,精度尽量不小于1/1000S。

网友A:
楼主纸上谈兵呢,图也没有,实物也没有。

一般DIY引闪两种方式:用计数器忽略第一次闪光、用计时器在第一次闪光延迟去碰瓷正式闪光。手机补光普遍用的是LED,功率很小,所以预闪的亮度一般,很难在远距离准确检测,尤其环境光亮度高的时候,几乎没法检测。LED是通过长时间发光达到补光的效果,跟DC相机的氙气完全不同。氙气闪光功率非常大,预闪时间一般在几万分之一秒,比较容易检测,正式曝光持续时间也是不到1毫秒。所以手机引闪有太多不确定性,同步也是大问题,比较实用的是蓝牙之类的数据引闪,苹果已经有了,安卓的国内有厂家在做,都比捕捉预闪的要好用。

网友B:
用过银燕引闪灯 ,带伞的那种。
挺好用的,就是得接220,而且体积有点大。

楼主(2022-02-14):
引用 网友A:
楼主纸上谈兵呢,图也没有,实物也没有。

一般DIY引闪两种方式:用计数器忽略第一次闪光、用计时器在第一 ...

你用过苹果和安卓的吗,就神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银燕引闪灯 ,带伞的那种。
挺好用的,就是得接220,而且体积有点大。 ...

外接小闪光灯和机顶闪光灯也行,前提是要有引闪插头接口。这是制作方法课程,其中有几节课有。https://ke.qq.com/course/268683
https://ke.qq.com/course/268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纸上谈兵呢,图也没有,实物也没有。

一般DIY引闪两种方式:用计数器忽略第一次闪光、用计时器在第一 ...

这是制作课程。
https://ke.qq.com/course/268680
https://ke.qq.com/course/2686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纸上谈兵呢,图也没有,实物也没有。

一般DIY引闪两种方式:用计数器忽略第一次闪光、用计时器在第一 ...

深圳一个自称叫曾强的人管我要了一套微型手机外接引闪设备研究去了,他要送我一个苹果引闪的,我没要,你要搞清楚苹果的同步速度如何?操作系统升级后又如何?安卓的为什么就是出不来成熟的。所有原因都是手机从操作系统到硬件的核心技术不在国内,这些都需要底层支持。唯一解决办法就是闪光引闪。只要光敏开关贴着手机LED闪光窗就能引闪,不能引闪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光敏二极管离手机自带闪光源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