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3610打印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2-02):
接修邻居的惠普HP Officejet Pro 3610多功能打印机不开机,插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机,打印机太难拆,要慢慢去摸索如何拆

通电检测主板无输入电压(图片未拍到),拆下主板测试输入滤波电容阻值为5几乎短路

拆下电容更换后恢复正常阻值约500

装机通电测试已可以开机了,显示出了漂亮的HP LOGO,完美修复!

网友A:
好邻居,省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邻居,省了不少

比去打印机维修店money花得要少

网友(2022-07-26):
看来这种陶瓷电容,在高压条件下,容易击穿。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有楼主这样的邻居真好!

网友(2022-11-18):
请教一下 搓纸轮怎么拆下来?

网友:
高手啊,有楼主这样的邻居是真的好。抱到外面去修至少收150元吧。

网友:
真牛  大神膜拜了

网友(2023-01-28):
我有一台这行型号的,虽说是喷墨,打的又快又好

网友:
厉害!膜拜大神!羡慕有福禄克的万用表!

网友:
技术好,速度快

网友:
万用表很新啊

网友(2023-09-11):
楼主换的是C111还是C113电容?电容的容量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