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昂达G41主板开机进系统死机维修

楼主(2021-02-02):
我这边修的产品基本都是邻居或微信朋友圈寄修的,因为是在小区里修,而且是在家里,没门店的。
同样是接修邻居的一台组装电脑,用的昂达G41主板,故障为开机进系统后不到一分钟就死机

通过排除法检测,最终确认是主板问题,其实主板也不贵,就200块左右,原本打算直接更换主板的,省事。突然发现主板上的多个电解电容鼓包了

拆下这7个失效的电容,插件的好拆不好装,不是不好装而是插件焊孔较难把锡弄干净,用吸锡带,清理好孔内锡后更换好的电容

开机进系统后一切正常,开机了一下午无异常,完美修复主板

故障原因就是主板的多个滤波储能电容失效,引起供电不足而死机!

网友A:
这么多电容鼓包,更换一个好点的主机电源吧。~

网友B:
感觉是昂达的通病,跟电源关系不大,我的昂达785G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鼓包,换过电容后又坚持了段时间,真是好拆不好装,后来又开不了机,断电清BIOS也不行,干脆不用了,还在吃灰中。

网友C:
g41  200块?10年前的价格吧

网友:
用小牌子主板的一般不舍得用好电源 ,渣电源电容小的可怜 ,还有的用电阻代替。

网友D:
昂达的板子我是不敢用的,质量太差

网友:
主板电容鼓包很正常啊,所有牌子都会

网友:
这时候吸锡器的好处体现出来了:先拆除电容,然后主板引脚处用烙铁加热,背面用吸锡器一吸一个洞。

网友:
俺维修主板就是换电解电容的,其它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41  200块?10年前的价格吧

加上人工费不就200左右了,二手的主板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电容鼓包,更换一个好点的主机电源吧。~

我觉得是电容质量问题,同样的技嘉华硕主板用的电容品牌不同,很老的主板也没见有多少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昂达的通病,跟电源关系不大,我的昂达785G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鼓包,换过电容后又坚持了段时间,真 ...

我现在装电脑都用技嘉,华硕也不太相信了,因为修电脑时华硕主板相对坏得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达的板子我是不敢用的,质量太差

确实质量一般,优点是同档次主板,它便宜

网友:
对于这种孔,我一般是用修整过牙签一捅一个洞。

网友E:
主板电容没有好点的工具都难弄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质量一般,优点是同档次主板,它便宜

记得以前昂达是最垃圾的牌子,买翔升都不买昂达,价格不属于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主板电容没有好点的工具都难弄下来

不会啊,主板电容都很大,稍微堆点锡白菜白光很容易弄下来,就是拔的时候容易烫手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啊,主板电容都很大,稍微堆点锡白菜白光很容易弄下来,就是拔的时候容易烫手而已 ...

起码得60W+DE 烙铁吧
我用30W的烙铁搞个USB声卡的主板都费劲

网友:
主板拆电容,,140W的大头白光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码得60W+DE 烙铁吧
我用30W的烙铁搞个USB声卡的主板都费劲

白菜白光很便宜啊,别买好看的外壳就行,电源一个笔记本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