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总成在不分离的情况下拆液晶可不可行

楼主(2021-02-02):
液晶里有灰尘影响观感,换一个差不多要200,想拆开清理一下
感觉很容易弄坏面板。。
有没有拆过的大佬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
现在手机屏幕基本上都是全贴合的,一般不会有灰尘,即使有,不分离盖板与LCD,灰尘是清不掉的;如果不是全贴合的,除非是有无尘的环境,还要有吹气枪,把灰尘吹掉,总之不建议拆机。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通过橡皮筋把灰尘弹到某个角落。

网友A:
强迫症害人不浅

网友:
现在都是全贴合的,怎么会有灰尘在里面?

网友B:
好好好,不要乱拆手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害人不浅

是啊,不知道是灰尘还是什么,有个很明显的小黑斑。只有一个手机没法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好,不要乱拆手机屏

好什么,,,

网友C:
现在的智能手机屏里哪来的灰尘,除非是换过触摸屏的屏总成还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智能手机屏里哪来的灰尘,除非是换过触摸屏的屏总成还有可能

一个小黑斑,在白色背景下看的很清楚,可能不是灰尘,应该叫异物吧

网友:
也可能是坏点

网友:
那应该是背光里进了一点点脏东西,如果技术单位可以单独换背光十几块钱或者拆开背光把脏东西粘出来,不过风险很大

网友:
内屏和中框之间有东西,顶到了吧,有时主板螺丝拧太紧,会有这问题,是个边缘模糊的圆点

网友:
太麻烦了  拆屏幕一个不小心就把屏幕弄坏了
贴合屏幕需要压,去泡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