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8G U盘制作PE后读取非常慢

楼主(2021-02-02):
最近购买金士顿128G盘制作U启后读取非常慢,已经与商家换货3次了。问题依旧,大神们有没有碰见这个问题。

网友:
U盘单独划分区做启动盘之后,速度变慢是正常现象,再加上PS2309这个主控,本身也不是多快的主控。买个慧荣sm3281主控的优盘试试

网友A:
大容量U盘在做成PE启动盘后的确没有速度再现,但也不至于龟速。如果速度特别慢,可再次恢复U盘后采用其它方式做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U盘在做成PE启动盘后的确没有速度再现,但也不至于龟速。如果速度特别慢,可再次恢复U盘后采用其它方 ...

已经尝试4个PE:cry:

网友:
PHISON的主控速度本就不快,银灿903比它快

网友:
用慧荣主控,把pe写进第二分区,第一分区不掉速。

网友:
不是一般的慢,是肥肠慢

网友:
这个版本还算快的了,要是买到鑫创版本的更慢。

网友:
分区,PE用FAT32写入就能提速。存储区用NTFS。东芝片就那样,读取技能一般

网友:
你能确定你买的金士顿不是假货?

网友(2021-12-01):
电流这么小啊?!

网友:
难道是供电不足?

网友:
主板太老,没有usb2.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