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搞定一个电脑无法进bios的古怪问题!

楼主(2021-02-02):
朋友家里的机子系统是win7,因为要用ps软件的一个插件,但此插件最新版仅支持64位win10,所以要装win10系统!原系统就是我装的,现在自然也是我来弄~~

原来以为简简单单半小时搞定的事情,结果花了我差不多3个小时!

到朋友家开机,发现原系统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重启也正常!唯独重启后按del无法进入bios,表现为显示器无输出,机箱、键盘灯正常,看硬盘灯读写正常,凭经验判断,电脑应该已经正常启动。反正不进bios的话,就能正常启动!

刚开始怀疑是我的装系统U盘坏了或者是主板usb口坏了,因为都是插u盘才进bios改启动顺序!换usb接口、换一个U盘,症状依旧。

然后检查了主机一轮没毛病,一头雾水中忽然发现机子有独显!而朋友的显示器是插在主板显卡接口上的!!!恍然大悟!显示器接独显接口后问题解决!

问题分析:
检查bios,发现主机bios原设定是显卡启动顺序是独立显卡-》核显,所以开机自检阶段使用的是独显,进bios时用的也是独显,接核显的显示器是没有输出的!
而进了系统后,windows检测到核显有负载而独显没有,所以就自动启用了核显,这是系统智能的体现,保证了电脑的正常使用!这也是我没发现问题的原因,之前朋友提过使用中偶尔有黑屏,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想或许是显卡切换的原因(因为换接口后这问题没再出现)。
再回想刚开始的启动情形,也是开机后显示器之前没显示,有信号后最先出现的是windows启动图标,症状也对得上~但之前也是粗心没在意。

再往前追溯,朋友电脑之前是我在办公室帮装的,因为有独显,所以我调成优先独显启动;装好后朋友搬回家自己接线,按他说的就是线头从上往下接,显示器就接到了核显上,反正都正常开机也正常使用了,也就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结果就是一是独显没发挥作用,速度慢;二是后来误导了我,虽然这机子原先也是我装的,但时间太久也忘了当时的具体情况了……

网友:
在启动时独显优先,这是BIOS特性决定的。

网友A:
赶紧拔掉独显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拔掉独显提高性能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我记得默认是自动的 当显示器接到核显 就核显显示  独显就独显 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要改

网友:
应该可以在BIOS屏蔽掉核显吧

网友:
哈哈,遇到过好多用户这么接的,所以后来独显机器之间把集显上面套个盖子贴标,防止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插上独立显卡,主板显卡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
根本问题不是古怪。 有两路输出的,一看就知问题所在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默认是自动的 当显示器接到核显 就核显显示  独显就独显 显示 不知道为什么要改 ...

最近这一两年的主板才慢慢支持这个功能,以前不支持的

网友:
我以前见到的主板是这样的的,没安装独显时,集显工作,安装独显时,独显工作,在有独显的情况下,插集显口是无信号,近几年倒是没有接触新主板,不知现在是怎样的

网友C:
我所知道的也是12喽兄弟说的那样   为什么你的板子有独显插主板还能显示? 真的是智能了?

话说我这技嘉H61板载网卡挂了  用的PCI-E 1X的网卡    网线有点短 然后那天重新做了一条网线换上 测线都正常 就是特么显示没插网线  试了半小时 后面

才想起来好像板载的是坏的    我貌似网线插主板上面了  (因为电脑背后在架子上面的墙角只能摸 看不到)   我还又重新压了一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赶紧拔掉独显提高性能

高手,回去赶紧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所知道的也是12喽兄弟说的那样   为什么你的板子有独显插主板还能显示? 真的是智能了?

话说我这技嘉H6 ...

现在的主板板载和独显可以同时打开,由于我的电脑需要接多显示器,我就另外插了一块8年前的旧显卡,主板唯一的接口接一个显示器,独显接一个显示器,挺好用的,win7及以后的系统都可以了。

网友:
最好核显口子拿个套子,封起来。下次就不会错了

网友:
LZ这也太水了……

网友: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多长些知识以后碰到了,轻松解决

网友:
有独显不用,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