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爱国者64G双头U盘

楼主(2021-02-02):
拆个爱国者U盘,
不锈钢的盘,
都说不锈钢的盘,不好,
的确有问题,拷贝大文件后,就会出错,
最近出错,无法格式化,
想了好多方法都不行。
拆开来看看,最好能修好。

可以直插手机。

拆机原则,凡是工厂能够装拢来,
我就能够拆开来。
原来是小头那里加了点胶水。

外壳

AU89102 这是黑片吗

最重要的信息

能看到有个文件,也能打开,也能复制到其他地方,
但是不能把其他文件考入U盘。
无法格式。

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看来需要重新量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需要重新量产了。

哪里有工具,介绍一下,谢谢。
这个优盘刚买来,就速度很有问题,拷贝大文件会假死,速度慢的惊人。

网友:
刚买了一个64的

网友:
俺同事的一个,拆开直接是个64的tf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工具,介绍一下,谢谢。
这个优盘刚买来,就速度很有问题,拷贝大文件会假死,速度慢的惊人。 ...

AU89102C的量产工具,论坛有人发过求助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695
没有结果。

网友:
买过一个容量只有不到8M的,8M以后读出来的文件都损坏

网友:
看上去是锌合金铸造的,不太像不锈钢

网友:
第一次见安国的3.0

网友B:
我这收藏有一个,能不能用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硬件测试

网友:
看上去跟台电有一拼,几年前我父亲也有一个OTG优盘,后来经常出错换成OTG读卡器加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收藏有一个,能不能用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硬件测试

收到,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两个头的散热不错

网友C:
估计是用的TLC的F 然后F的寿命到了,或者说里面允许坏块数量到了,估计不乐观,我这有89101和89103的几个量产工具,说是支持102你可以试试,这个百度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JncoZXea12qd2RGh4J30Q   提取码:kl24  七天有效 好用的话别忘了给个反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用的TLC的F 然后F的寿命到了,或者说里面允许坏块数量到了,估计不乐观,我这有89101和89103的几个量 ...

试了你的三个量产,还是无法侦测到内存颗粒名称,无法量产。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你的三个量产,还是无法侦测到内存颗粒名称,无法量产。

发现用这个,倒是能够侦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用这个,倒是能够侦测到。

无法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你的三个量产,还是无法侦测到内存颗粒名称,无法量产。

应该是可以识别到F的ID了吧,量产工具的截图被配置页面挡住了,如果识别到只是能不能支持的问题,如果没识别到,如果有热风枪,给F加加热重新焊接一下,排除一下虚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识别到F的ID了吧,量产工具的截图被配置页面挡住了,如果识别到只是能不能支持的问题,如果没 ...

ID能识别到,看样子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D能识别到,看样子是芯片虚焊了。

加焊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觉得ID识别出来了,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了,认不出F可能是量产工具里没有对应的库,所以不显示F型号,查一下ID看看是什么型号的F,看看列表里有没有,手动选一下,如果列表里没有看看能不能到别的量产工具里找一个,既然能识别出主控,没理由不支持F,毕竟是成品U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