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台式电脑,没有蓝牙适配器,装什么好?求推荐。

楼主(2021-02-02):
自有台式电脑,win7系统,
蓝牙耳机多,想让电脑装个蓝牙适配器,看了某宝的绿联电脑蓝牙适配器,连接不稳定、延时严重,被骂得严重,淘宝评价我一般看。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谢谢!!!追评,越久的追评越好。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蓝牙适配器。笔记本自营的音箱坏了。坐等推荐。

网友:
插主板上的卡稳定

网友:
我买的绿联的,用上去还行,就是每次得手工连接,好像也有两次蓝牙耳机开机后能自动连接。WIN7系统

网友:
我用的是英特尔无线网卡自带的蓝牙5.0

网友:
歪歪扭扭走了好多弯路,买了好多适配器,总结经验:如果只是需要带蓝牙耳机,某宝某多多有蓝牙音频适配器,即插即用。(单独蓝牙模块,只需把电脑音频口对接就可以用)USB蓝牙适配器占用电脑资源还会出现不稳定,丢失信号,音频质量差延时过大,各种弊端。让你下载的千月蓝牙驱动还贼不好用系列。这个,上次坛子里优惠购卖29.

网友:
买CSR 芯片,4.0版的就可以,十块钱左右包邮。 随便买吧,csr的兼容性好。

楼主:
谢谢大家了啊啊啊啊

网友:
PCI-E无线网卡带蓝牙一体的

网友:
我就是用绿联的,还好啊没毛病买了几年了。偶尔用于蓝牙耳机,没有延迟感觉。距离远的话可能会延迟或卡,台式机如果距离你比较远,可以用USB延长线拉到距离你蓝牙设备近的位置插上适配器。win7的话你先安装好驱动再插适配器,不要插上再安装,插上会自动联网安装通用的驱动,切记!win10就简单了直接插上就能用了。

网友:
绿联的东西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