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雅马哈助力车控制器

楼主(2021-02-02):
背面圆孔还有一个按钮

焊点很圆润 线挺多 元件就几个 不知道怎么通电 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相当于新国标电动自行车转把作用,控制器应该在车子上,有些控制器集成在轮毂电机里。旋钮类似早期模拟万用表导电弹簧片。

网友:
这焊点,这接线柱,精工

网友(2021-04-02):
这PCB板明明可以单面板的,还做双面,还是厚铜,导线焊接工艺真好,产品下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