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有源蜂鸣器工作电压和电流其实很低,1V,2mA。

楼主(2021-02-02):
最近给指针万用表加了一个通断蜂鸣器,发现5V的有源蜂鸣器实际上很低的电压,电流都能响。

很出乎意料,分正负的。

楼主:
我搜了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是互相抄袭。什么5V,3V的,20mA。
太错误了。
其实内部电路应该能搞到。

网友:
电压高低也就是声音大小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了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是互相抄袭。什么5V,3V的,20mA。
太错误了。
其实内部电路应该能搞到。 ...

貌似就是个多谐振荡器

楼主(2021-11-09):
有人画出过电路,实际很低电压,电流就可以响

楼主(2022-02-05):
有人能画出电路吗??

网友:
蜂鸣器在谐振频率上声音特别大

网友:
我遇到过的,个体差异也比较大:同样的一批购买的蜂鸣器,12V供电,一个串了600欧电阻可以响,另外一个就是不响,换成300欧的就可以响了。

楼主(2023-01-03):
只要能开启一个PN结就能工作了

网友:
有源的通电就一直响,无源得脉冲

楼主:
有的1.5V电池就能响

网友:
只想知道, 单片机引脚输出能直接驱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