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看这东西怎么拆?

楼主(2021-02-02):
捡到一个这种东西,应该是支付用的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拆,另外,貌似也没啥用啊!开机要密码,输错6次就会锁机,已经浪费了几次了……!

网友:
前面板撬开应该有螺丝

网友:
这东西没用,里面就一块电池和一个电路板,这个就是双面胶粘的,把表面,拿电吹风加热一下,直接揭起来就行了

网友:
就是一个优盾,算法配合服务器可以解锁账户付钱,单独一个没用!!!

网友:
基于时间的函数发生器

网友:
单独连计算器都不能当,啥用没有,拆开前脸就看见里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