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可调电源,灵魂拷问

楼主(2021-02-02):
最近老是刷到改电源,我的意思是其实改可调电源并不难,不管你是用atx电源还是电动车充电器,还是服务器电源,还是明伟电源,还是适配器等,不管你是只改电压可调或者电压电流都有空改的可调电源,其实难度在稳定性,这很重要!还有负载调整率,比如你改成120v又如何,带不起负载,一加载就掉电,也比如什么都成功,但老是自激,等等,,,,

楼主:
我这个算水贴不

楼主:
眼屎吧渣的起来冒个皮皮

网友:
说的非常对,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可以改可调,难的是稳定性。

网友:
因为开关电源的性能是由多个器件的参数配合并权衡决定的,改了一个就会影响其他的
模拟电路就是这样麻烦,不像数字电路是唯一结果
开关电源变压器是核心关键,不改这个参数其他参数就相互矛盾

网友:
首先确定你要的电压和电流
比如你要30v10a 那atx电源比较合适
要是60v2a的就是电动车电源比较合适。

另一个是你手上有什么就拿什么改,就不用问了   按教程改就完事。

网友:
我的12v30A电源改到0-18v20A还是靠谱的

网友:
不能盲目追求调压范围,根据原电源和需求取舍。不能带载那是修改失败,不是搭个表看下电压就算数的。

网友:
你说的容易,多少初学爱好者,能懂个LM2596可调已经很不容了,能搞ATX电源,已经超过95%的人了。

网友:
改这玩意追求的不是应该是最终产品,就那个时间精力成本不如买个成品。而应该是通过改造弄明白电源工作原理,而不是看什么教程瞎改一通~
都搞明白了 自己从头打板做一套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以前有设计的ATX板子吗?送几个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设计的ATX板子吗?送几个给我吧。

没有,不然一定送,

网友B:
早就对开关电源改可调无爱了,还是更喜欢工频变压器线性的。笨重点也不在乎,反正又不是移动使用,感觉纯净、可靠才是王道。

网友:
改电源,享受的是过程及成就感。完全按网上教程,拆这个,换那个,一头雾水,最后就算成功了,还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拆拆换换,出了点小问题,和教程的结果不一样,自己也无法解决,就没啥意义,不如买个成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对开关电源改可调无爱了,还是更喜欢工频变压器线性的。笨重点也不在乎,反正又不是移动使用,感觉纯净 ...

我也是,我比较喜欢龙威那类似的可调,主要是正宗恒流源恒压源,
现在好多改的一般都是恒压限流而已,算最基础的电源了,好多成品程控电源我觉得都是限流而已,

网友:
可调电源在大多数人手里也就是当充电器用用,要求很低的。要求高的,也不会用DIY的东西干高端的活儿吧。

网友:
大神们多 我改航嘉试试

网友C:
我做2596 50W 3A用了几年,改个ATX 150W 10A现在用了一年。
必须弄懂它的工作原理才行。

最关键的是有没有兴趣和时间,没这两个东东b
还不如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2596 50W 3A用了几年,改个ATX 150W 10A现在用了一年。
必须弄懂它的工作原理才行。

ATX电源。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些原理。网上电路图非常多。

难的是对照PCBA走线找元件,自己判断。因为厂家每个版本的PCB设计总不太一样。各种改进电路和省略元件。。
前后改了5个,刚开始跑线路的时候,真是心里面一万个泥马。。。。

你看明纬那个产品就简单一万倍,对照就敢干。连走线,原理什么的都不用看。

网友:
我发了n多贴,基本上把一些问题谈清楚了。前后改了5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