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修LEE 2100 低音多媒体有源音箱

楼主(2021-02-02):
同事家用的 ,很老了 ,合格证是2000年4月2日 ,现在是有一个喇叭不响 。

更换左右的喇叭接线,更换左右声道输入,均有一侧喇叭不响,判断没电路板上有问题,需要拆开维修

就一块电路板 ,板子背面

4558

TDA2030A

因为你是2.1声道的音响,应该有三个2030,找了半天终于找到第三个

板子上面还有一点铜箔被割断,估计是为了一点地

初步跑零下电路图,用手指碰两个输入端,有一个2030的声音小,决定更换一个试试

更换后有点儿效果,但接上音源后依然声音小,怀疑放大倍数不够,测试了电阻都正常,又测电容

流量只剩下几十pF

这是音频耦合输入

更换一个

换上去

两个声道都有了
凌乱的桌面 ,

装好

交作业去
谢谢观赏 !!

网友:
坏了两电容?

网友:
电路板感人

网友:
高手,要不要把烙铁放那么高。。。。

网友A:
测电容的 东东 是自制的还是买的?好用吗?

网友:
29元的虾牌手枪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容的 东东 是自制的还是买的?好用吗?

是买的,坏过,修修。大慨测量

网友:
热熔胶打得太吓人了

网友:
这种电脑音箱都打那么多热熔胶了

网友B:
大佬也用这种几块钱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也用这种几块钱的电烙铁?

俺焊台的发热芯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焊台的发热芯断了

看来是摔断的

网友:
调音电阻最容易坏了,居然不是,电容我可能不会查......

网友:
里面真的很一般了

网友:
那2个卫星箱的英文错了。

网友:
谢谢分享。。。到底是有源音箱还是有缘音箱?我感觉看到这音箱,我们很有缘。。。。。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个,换了电容故障排除!

网友:
   技术可圈可点。
为个音响听个响还不错

网友:
俩音箱竟然不一样高

网友:
外观惨点,既然大婶修好了不如翻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