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蓝牙手柄加个14250电池

楼主(2021-02-02):
原来是3.7v 600ma的锂电池,换了这个14250,1200ma的,充满电压4.几v
平时用和充电都可以,
不懂电子知识,想问下,这样接电池可以么?需要接什么元件么?

网友:
建议再加个电池保护板上去,可以避免电池过放和过充

网友A:
1200mAH的14250:funk: 三洋 索尼的14500容量也才做到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mAH的14250 三洋 索尼的14500容量也才做到800左右

刀兄,你净瞎说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mAH的14250 三洋 索尼的14500容量也才做到800左右

严重同意。14500锂电800应该是最大了。

网友:
买过相机电池,拆出来两节14500记得好像是 1200mah 要不就少点反正不低于1000mah

楼主:
如果是虚标,那还不如不换电池,,,

网友:
先不说电池虚不虚,与其改电池,还不如把震动加回去,手感会有很大提升

网友(2024-06-08):
1200mAh 的应该是不能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