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么样用万用表测试rx8025频率

楼主(2021-02-02):
给rx8025的7,8脚正极和11脚负极供电3v左右的电压,然后用带频率测试功能的万用表红表笔接rx8025的三脚,万用表就会显示当前频率,从而能判断rx8025的好坏,也可以测试电路当中的晶振!大概测量晶振的频率!

网友:
这个两个人在练功

网友:
显示不了5位数,精度不够

网友:
精度不够,不知道如何知道精确值?

网友:
居然还能找到帮手

网友A:
8025正极接法是并联6/7脚,不是7/8脚。低精度的万用表测量8025只能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正极接法是并联6/7脚,不是7/8脚。低精度的万用表测量8025只能看个大概 ...

我写错了是6.7脚,我主要用来判断8025的好坏,

网友B:
鸡肋。
万用表的时钟精度未必有RX8025的高,有的还是用片内的RC振荡器呢。
至于无源晶体,更别想了。一般的IC内部的振荡器输出的激励信号只有几十到几百mV的幅值,除了示波器,万用表应该没法分辨。而且有些电路的晶体驱动非常弱,哪怕示波器那种高阻探头接进去都有可能导致振荡不正常以至停振,更何况万用表。这些我都经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肋。
万用表的时钟精度未必有RX8025的高,有的还是用片内的RC振荡器呢。
至于无源晶体,更别想了。一般的 ...

有示波器就不要在这里嘚瑟,我说的没有示波器又没有频率计的情况下应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就不要在这里嘚瑟,我说的没有示波器又没有频率计的情况下应急使用的! ...

说的也没错,能测跟测不测得准的问题

网友C:
下级管上级,你是怎么想的?没有5位以上的表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级管上级,你是怎么想的?没有5位以上的表没法测。

怎么会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人非要炫富钻牛角尖呢,我是用万用表来判断8025的好坏,不是判断精度,只要是好的精度应该都可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鸡肋。
万用表的时钟精度未必有RX8025的高,有的还是用片内的RC振荡器呢。
至于无源晶体,更别想了。一般的 ...

说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人非要炫富钻牛角尖呢,我是用万用表来判断8025的好坏,不是判断精度,只要是好 ...

LZ的标题在误导大伙。知道了,是测好坏,不是测频率。OK

网友D:
万用表,黑表笔_ 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黑表笔_ 接哪里?

接一支表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