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15v1.6A电源坏了,是用12v还是16v电源替代好?

楼主(2021-02-02):
求助!
家里智能音箱电源(15V1.6A)坏了(输出14.xx-15.xx一直跳变,不稳定),想暂时用家里有的电源替代。
一个是12v2A光猫电源,还有一个16v3.5A笔记本电源
用哪个好一些呢?求教大家,谢谢。

网友A:
不影响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都能正常使用

好的,谢谢。
如果长期用,哪个更好一些呢?

网友B:
上电试下呗,16v应该没啥问题,12v有可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试下呗,16v应该没啥问题,12v有可能用不了

12v的试了,可以上电使用。这才确认音箱没坏,用表量了原装电源 才发现DC输出不稳定开不了机。
16v没问题的话,那我改造一下接头,用16v电源试试。
长期用16v的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试了,可以上电使用。这才确认音箱没坏,用表量了原装电源 才发现DC输出不稳定开不了机。
16v没问题 ...

原装是15V的话,16v适配器几乎可以肯定没问题。元件余量不会这么小,不过音响设备供电还需要考虑电源纹波,没法测量就凭感觉吧

网友:
15V的应该是滤波电容坏了,

楼主:
收到,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解答。 :)

网友:
用电器不介意这两个电压,都能用

网友:
应该12v可以用的,现在都是里面有降压的

网友:
感觉7楼说得对,楼主可以拆开15v的电源,换一下电容,有可能会好

网友:
16V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小米智能音箱原配12V1.75A电源,我用一个12V1.5A电源替代,现在是开到最大音量后自动降低音量

网友:
这类音响都是D类放大器,±3V浮动完全没有问题,另外机器里还有控制保护电路的。音响类电流大一点稳妥点,不然大音量时会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