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学习型遥控器,有一个怪毛病

楼主(2021-02-02):
拆一个学习型遥控器,有一个怪毛病,就是能学习立即使用没问题,可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要重新学习,不知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侠吗?请指点,先谢谢了,实在不行只有丢了

END

网友A:
我家里车库遥控也是,学习完能用,过几天就好像复位了一样不能用了,再学习又能用几天。

网友B:
换那个24C256试试?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固件程序。有的话换之前就要读出写入新片了

网友:
丢数据了?那个8脚芯片就是存储数据的啊

网友:
其实这种多功能学习型遥控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手机带红外线的下个APP,所有带红外线的遥控设备没有遥控不了的,非常方便。

网友C:
遥控器真是头痛呀,一空调遥控器我都买四个了,每个都是用一段时间就坏了,都牛屎芯片的,问店家说可以寄回去换,可是遥控器也就值个邮费钱,也想买好的,可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真是头痛呀,一空调遥控器我都买四个了,每个都是用一段时间就坏了,都牛屎芯片的,问店家说可以寄回 ...

小米手机当遥控器用

网友:
我买两个都这样,发回去修不值邮费钱,我猜测有可能厂家在单片机里写了不定时损坏的代码,用一段时间就坏,不然这遥控器销量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那个24C256试试?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固件程序。有的话换之前就要读出写入新片了 ...

几元钱的东西,没那个价值,只想弄明白原因

网友D:
我猜测是记性不好,没记住,老年痴呆了。换换8脚的芯片或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是记性不好,没记住,老年痴呆了。换换8脚的芯片或许就好了。

哦,那算了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真是头痛呀,一空调遥控器我都买四个了,每个都是用一段时间就坏了,都牛屎芯片的,问店家说可以寄回 ...

直接买个小米空调伴侣,再配个小爱同学,手机和语音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车库遥控也是,学习完能用,过几天就好像复位了一样不能用了,再学习又能用几天。 ...

好点的车库遥控是滚动码,用几天码就变了,所以学习的老码就作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