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折腾太阳能后续之生日蛋糕

楼主(2021-02-02):
今天闺女过生日,做了几个好菜

生日蛋糕自己做的

芹菜炒肉

糖醋里脊

豆芽炒肉

红烧鱼

辣子鸡and土豆炖鸡

红烧排骨

好了,美食秀完了,楼下开始讲正事

楼主:
既上次折腾阳台的太阳能之后,意外得到几块不要钱的铅酸电池,于是利用了起来

楼主:
东西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看一下最高的发电效率吧

楼主:
考虑到发电效率,调整了太阳能板倾斜角度,再次增加了一组板子

楼主:
考虑到铅酸电池安全性,电池装在了车库里面

楼主:
板子到车库之间采用一平两芯线

楼主:
来近距离看一下控制器吧,充电电压和充电电流

楼主:
一天的发电量和放电量

楼主:
看一下阳台暂时的负载

网友A:
电池是不是鼓了?

网友B:
一个太阳能板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不是鼓了?

是的,有点鼓包了,怕炸了不敢放楼上

网友:
真会玩
鱼皮煎破了,尾巴也没有了,看来厨艺有待提高

网友C:
扎带热胀冷缩后会发脆……然后电池会有掉下去的可能性…

网友D: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链接?

网友E:
菜多肉少,不香,尤其鸡块,尽土豆,不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扎带热胀冷缩后会发脆……然后电池会有掉下去的可能性…

还好吧,扎带一两年还是可以禁得住的,况且捆了多条,基本上不可能同时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的链接?

需要就私信我发给你吧,要不然搞得打广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菜多肉少,不香,尤其鸡块,尽土豆,不香,不香。

不喜欢太多肉,肉只是用来提味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太阳能板的参数

6v5w~6v6w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