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E420感觉配置高为啥运行慢呢

楼主(2021-02-02):
单位搬家翻出来一台联想E420笔记本
配置: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二代酷睿 i5-2410M @ 2.30GHz 双核
主板  联想 11413AC
内存 4 GB (海力士 DDR3 1333MHz /金士顿 DDR3 1333MHz)
主硬盘  希捷 ST9500420AS(500 GB /7200 转/分)
主显卡  AMD Radeon HD 6630M (1 GB /联想)
显示器LG LGDO28E(14 英寸)
网卡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声卡Conexant SmartAudio HD @英特尔 6 Sen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我手头笔记本配置:
神州优雅A470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P6200 @ 2.13GHz 双核
主板 神舟 EHA4
内存 2 GB ( 晶芯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日立 HGST HTS541010B7E610 ( 1 TB / 5400 转/分 )
主显卡 AMD Mobility Radeon HD 5730 ( 1 GB / 精英 )
显示器 奇美 CMN1471 ( 14 英寸  )
网卡 英特尔 Centrino Wireless-N 1000 BGN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5 Series/3400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我手头这个笔记本屏幕换了两次,有些接触不良,而且只有2G内存,网页浏览多了会变卡,运行大一点的软件也很慢,尤其是西门子一类的
我想用联想这台,也重装了系统,两个笔记本安装的WIN7版本一样的
但是用起来感觉联想这台比神州慢不少,我看了一下配置,联想好像整体都比神州这个好呀,内存也是4G,为啥就是总感觉慢半拍呢
今天想学学Eplan,用联想这个每隔一会,就会出现未响应,等2,3秒又好了,我又用神州这台试了一下,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神州坏了以后换的屏幕比较垃圾,效果远远没有联想的好,键盘也被拆装过松松垮垮的,而且联想这个外放音效也好,但是就是没有神州的快,

怎么解决?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还是处理器不行?为啥就是慢呢

网友:
硬盘换成固态硬盘

网友:
我觉得可能还是系统或驱动问题,要么就是功耗墙,检查一下供电是否足够,原配充电器好象是120W的。

网友:
按上 傲腾 就快了。新机就没给你按

网友:
换固态硬盘和检查散热情况

网友:
渣渣想,明明配置相同,就是各种硬件阉割,软件屏蔽,买PC远离渣渣想

网友:
买块msata的ssd。

网友:
换个固态吧 百十块钱的事 联想一向保守 功耗压的很低 会降低部分性能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温度散热,换固态!

网友A:
先加装一条4G内存,再加装固态硬盘你再试试,2G内存安装任何windos系统都是残疾的,现在要流畅的运行最低需要4G建议4G*2或8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装一条4G内存,再加装固态硬盘你再试试,2G内存安装任何windos系统都是残疾的,现在要流畅的运行最低需 ...

现在的问题就是联想是4G内存,其他配置都比神州的好,就是没有神州那台快,神州那台还是2G内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联想是4G内存,其他配置都比神州的好,就是没有神州那台快,神州那台还是2G内存呢 ...

先换块硬盘试试,早起的硬盘读写都不快。

网友(2021-04-07):
可能硬盘有坏道

网友:
4g的内存好像小了点吧